[其他] 拆已涨价的GPS定位改锂电

楼主(2020-09-27):
最近买了个小踏板电动车,车只能停楼下,没车库,买个GPS挂车在,论坛搜索原来已经错过了上车时间,13的价格现在已经涨到49
拼夕夕买了个终身平台的,对比前期的同款包装有改变,电路板我这个不是最省的,今年4.12的板子

网友A:
不充电估计用不了多久啊,手动充电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充电估计用不了多久啊,手动充电麻烦。

电池是备用电源,装车后会接入电源对电池充电并对GPS供电,电动车拿走电池后才会使用这两个电池

网友B:
我装巧格摩托车上,一个星期不开车就把电瓶电耗完了

网友C:
应该是你接错地方了。

这板子接电池在另一个点,你直接接在DC-DC后面,系统认为你这个是外接电源。

从指定的电池点接入,应该才有电压检测,且电池要经过一个开关才能通电,应该也只有接在指定电池点,才能用外接电源合理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接错地方了。

这板子接电池在另一个点,你直接接在DC-DC后面,系统认为你这个是外接电源。

能力有限,电路走向看不懂,参考坛友的接的,这样接VBAT点有4.2V电压输出,可见还是可以给18650充电,重点在于我直接上9V电源它也不显示电压啊,应该是被割了,没电压显示就算了吧

网友:
同城的顶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力有限,电路走向看不懂,参考坛友的接的,这样接VBAT点有4.2V电压输出,可见还是可以给18650充电,重点 ...

你可以尝试把电池的那个触点VBAT跟你那个4.2的VBAT连载一起,这样这路就得到电池电压,有采样电路的话,应该会显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装巧格摩托车上,一个星期不开车就把电瓶电耗完了

摩托车装GPS不实用,大部分是7A电池,实际熄没充满状态下不到7A,除非天天骑,不骑一周电瓶耗光亏电打不着火,除非你打开外电低电保护模式,这个模式低电会自动离线,打火后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装巧格摩托车上,一个星期不开车就把电瓶电耗完了

这玩意儿休眠电流10ma以内,坛友测试过,对于我的使用环境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尝试把电池的那个触点VBAT跟你那个4.2的VBAT连载一起,这样这路就得到电池电压,有采样电路的话, ...

谢谢,回去测试下这两个点是不是通的,我记得好像有人测过这两个点是通的

楼主:
紫薯补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力有限,电路走向看不懂,参考坛友的接的,这样接VBAT点有4.2V电压输出,可见还是可以给18650充电,重点 ...

这货的老版我记得最底电压是9V,你用两节充满就只有8.4V,而且即使你接了里面的点,用一节锂电,也很不好用,因为这货如果锂电3.5V就开始很不稳定,不断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的老版我记得最底电压是9V,你用两节充满就只有8.4V,而且即使你接了里面的点,用一节锂电,也很不好 ...

我这两节是并联的,先看看能用多久,再说这是备用电源,装车后还要电源供电加充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两节是并联的,先看看能用多久,再说这是备用电源,装车后还要电源供电加充电 ...

新版不知道有没有电路调整过,反正老版我用过了,3.5V就开始不稳定,实际上这个时候电池里面起码还有六成电量,白白就这样被反复重启而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版不知道有没有电路调整过,反正老版我用过了,3.5V就开始不稳定,实际上这个时候电池里面起码还有六成 ...

硬件开源了,经过各路大神的“优化”,只有更省没有最省,能上线运行就行,它还越买越贵

网友E:
我的一个9月30日到期,准备续费时发现价格是这样的:平台续费80元一年,160元终身平台,流量续费36元每年,早知道当时多撸几个了,暂时不续费先,到时便宜再撸几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一个9月30日到期,准备续费时发现价格是这样的:平台续费80元一年,160元终身平台,流量续费36元每年, ...

也是这个谷米?万物在线平台?这个项目现在开源了,开源的好处就是便宜,你说的平台费用太贵了

网友:
建议把 GPS 定位器板+2节 18650 锂电+锂电充放电保护板,放在有卡扣的塑料扑克牌盒子里正好,有卡扣的塑料扑克牌盒子到茶馆去找。

网友:
这东西很省电的吧,我是买的带小电池那款,找了一块碎屏手机拆机电池大概4000mAh替换原来电池,接在车后备箱取电插座上,车出事故去修理厂呆了一个多月,定位器调低耗电模式,坚持了一个多月完全没问题啊,期间车短时启动挪动地方充电也就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