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每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走水

楼主(2020-09-27):
每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走水
++++++++++++++++++++++++++++++++++++++

零丁洋里叹零丁,
维修铺前说维修,
一时关好用电器,
免得他日悔终生。

谢谢观赏,谢谢

不违规,拆个充电宝

网友:
又失火了,损失惨重了

网友:
换个电池就行了

网友:
卧槽,无情啊……

网友: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网友:
楼上的空调谁赔钱呢?唉。

网友:
着火一次,倾家荡产啊

网友: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

网友:
好吧,分享一下昨天发生在自己这的事。几个月前,朋友给我送来一块风火轮的电池,10串动力,当时检查下其中有一个电池是坏的,然后那边就重新买了一块,这块坏了一个电池的电池组就给我了。

之后被剥了皮的电池组一直扔在我放花的木制架子的最底层上。一直到昨天,我正在看电视,忽然屋内气味骤起,我回头一看花架那边浓烟滚滚,我跑过去一看是那电池组,我赶紧扯着尾巴把它丢到了外边。不知道是不是浇花的水滴在板子上引起的短路,反正板子烧的面目全非了,电池有一节已经炸裂。所幸发生在我在店里的白天,如果是晚上,那后果不堪设想。

另一次,用电源给小蓄电池充电,当时没有设定电流,由于电瓶亏电状态内阻很大,刚充的时候电流很小。再后来大家都知道的,电瓶与电源连接的电线挨在一起,后来发热了塑料皮融化电线短路,瞬间就燃起来了。我赶紧用手去扯,结果手烫了一片,肉味和塑料味掺杂一起,还有疼的味道……

今天总结一下,这些危险的东西存放的时候真的需要格外注意。

网友:
空调说,啊!啊!自行车造型真前卫!现在有些锂电池的质量真不靠谱,国家还是应该出台强制标准,并且加大的管控力度才行

网友:
看来充电宝非标充电口不安全,容易被可调电源接错带来大麻烦,应该统一typeC接口加microUSB备用借口。

网友:
贼偷一半,火烧精光

网友:
电驴店铺亏大了了这回,防火防盗防闺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