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森海PCX550无线耳机维修历程

楼主(2020-09-27):
顾客发来一个PXC550的耳机,问题是左耳有声音,右耳无反应,开始以为是三板斧开拆,结果头大了,来看图

明显是把航空插座当充电头插到3.5MM的孔里去了,测试耳机线果真线废了,主板充电口烧黑,但是主板完好无烧毁痕迹,所有芯片都很干净。
只能尝试性修复,主板左右声道由两个功放芯片控制,右耳不响从料板拆下一颗尝试新替换。

过程省略忘记拍图。。。。。。。。顺便把充电副板清理一下,上机终于好了,降噪也没问题了,暂时维修结束,蓝牙是没问题了,但是3.5MM几个原件烧毁拆了,上耳机线左耳也没声音,以后找零件替换吧。

网友:
这款耳机怎么在设计上没有防呆设计?

网友A(2022-09-18):
森海PCX550蓝牙时断时续,最近彻底不通了,但有线还能用,能修吗?

网友(2024-02-15):
引用 网友A:
森海PCX550蓝牙时断时续,最近彻底不通了,但有线还能用,能修吗?

换电池呗,比较简单。

网友(2024-05-06):
想知道的是怎么无损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