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小度智能音箱无法配置网络!!拆机维修

楼主(2020-09-27):
今天家里小孩把小度音箱泡了个澡!!!泡透了那种!!!

发现后我立马拆机用吹风筒吹干。吹的时间挺长。

注:这款音箱无内置电池。

插电后发现无法连接网络,一直蓝灯闪烁,重复试了好几次也不行。

所以就长按麦克风键重置了小度,打开手机"小度app"发现无法找到设备。
开机后指示灯由蓝变成黄橙色,然后语音提示:“我是小度百度旗下人工智能助手,初次见面请多关照,赶紧扫描说明书上的二维码,按照提示完成配置,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人啦。嗯。”,长按那个暂停键或者喊“小度小度”后,就会重复一次这条语音提示。它也会间隔一定时间不停的重复这条语音提示。
手机的蓝牙、定位、wifi都打开了,就是发现不了设备。
小度的4个按键还都管用。

怀疑是不是无线模块坏了或者系统固件有问题,打不开蓝牙。

不知道用TTL能不能修复,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A:
连不上wifi啦?没用过 等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不上wifi啦?没用过 等大神

手机找不设备,应该是连接不上蓝牙

网友B:
屏蔽罩那个进水了吧,wifi和蓝牙二合一模块,无水酒精清洗一下,再烘干看看

网友:
估计蓝牙模块里面没吹干,或者脏水留的东西微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罩那个进水了吧,wifi和蓝牙二合一模块,无水酒精清洗一下,再烘干看看 ...

我再拆开吹吹  洗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罩那个进水了吧,wifi和蓝牙二合一模块,无水酒精清洗一下,再烘干看看 ...

我把屏蔽罩拆了,里边刷干净了,然后开机还是不行,是不是要换那个AP6236a模块

楼主:
我把wifi和蓝牙二合一模块的屏蔽罩拆了,还是不行,是不是要换这个模块试试

网友C:
我只关心小孩有没给打到屁股开花了

网友D:
个人感觉大概是无线模块坏了,拆开清理一下看看,如果不行只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大概是无线模块坏了,拆开清理一下看看,如果不行只能换了

我看无线模块是ap6236a的,淘宝上卖的都是ap6236。不知道通用不

网友:
先查查模块供电正不正常

楼主:
已经在网上购买了ap6236,到了换上试试

网友:
总感觉水没完全干,放太阳下多晒几天,或者无水酒精泡泡

楼主:
屏蔽罩内侧好像有高温烧黑的痕迹,清理不掉

无线模块芯片也有高温痕迹

网友E:
完全进水的东西,不是吹吹再烘干就马上能用的,必须过段时间吹一次,多吹几次,有的地方的水出不来,干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进水的东西,不是吹吹再烘干就马上能用的,必须过段时间吹一次,多吹几次,有的地方的水出不来,干不了 ...

说的对  上电有点早了  没考虑到屏蔽罩里容易藏水

网友:
这个得太阳下暴晒

楼主:
已经在网上购买了ap6236蓝牙+wifi一体模块,到了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关心小孩有没给打到屁股开花了

他还屁掂屁掂的跑来说给小度洗了个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