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P 求助各位彦祖

楼主(2020-09-27):
几万块的k2p a1版本 前一阵有线挂了,昨天无线也找不到了,拆开一看  一个5脚  电子元件u11 炸了,因为元件已烧毁,看不到型号。附近有一个相似的 u15   丝印 FA2amk  淘宝没有找到,还请各位彦祖指教,这个ic 的型号。

网友A:
查一查5V   3.3V   1.8V   1.5V,缺哪一路,然后外挂DC-DC模块吧。

网友B:
如果没猜错的话,这是一路1v的dc-dc。外挂一个dc-dc模块吧

网友C:
拆开帮你看了下和U15一样的型号、电源管理芯片FP6381AS5CTR FP6381 淘宝查到的不知道是不是,你自己找下芯片资料对照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查5V   3.3V   1.8V   1.5V,缺哪一路,然后外挂DC-DC模块吧。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猜错的话,这是一路1v的dc-dc。外挂一个dc-dc模块吧

小白一个,谢谢点拨,开始折腾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帮你看了下和U15一样的型号、电源管理芯片FP6381AS5CTR FP6381 淘宝查到的不知道是不是,你自己找下芯 ...

谢谢老哥,万分感激!淘宝找到了 应该没错。

网友:
TP29测试点标注为1V,那就是1V了,下面一个是1.6V。好奇怪啊,都比其他常见电压低0.2V。

网友:
在现在的一些小电器电路板里面很好找这种DC芯片吧比如路由器呀光猫机顶盒这些

网友:
...........实物图片、、、、、、、、

网友D:
这个直接外接降压模块也可以 ,安装前查一下对地阻值,看看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直接外接降压模块也可以 ,安装前查一下对地阻值,看看是否短路

弟弟短路的话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
我有料板一块,需要的联系。

网友:
普通的5脚DCDC降压芯片。注意耐压随便买好了,应该脚位都是通用的。FB脚电压0.6V(5脚)。可以测量一下旁边的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