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红外感应垃圾桶拆修

楼主(2020-09-27):
红外感应垃圾桶,用了一年,大前天突然不能开盖,面板指示灯正常,拆开看看。因指示灯指示开关盖正常,触摸开关机正常。单给电机供电,电机能转,不接电机,输出线有电压,
接上电机,电压0,仔细看电机驱动芯片mx08L,上面有烧的痕迹。TB下单,今天到货,换上mx08L,修复。
可能是因为垃圾桶靠近洗脸台,常常会不注意,踢进台下,造成长时间开着盖,驱动芯片过热烧毁。

红外感应垃圾桶,盖子

拆开,控制板,开关盖马达。

电路板

红外发射、接收

电机驱动芯片mx08L,烧起泡。

新买的电机驱动芯片

修复

网友:
懒人的玩具呀!

网友A:
14脚芯片型号有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脚芯片型号有卖的吗

14脚的芯片,型号被打磨了,看不到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14脚的芯片,型号被打磨了,看不到型号

应该类似一次性编程单片机,有一样型号芯片没程序也无法用。通常用在批量较小创意产品。

网友B:
100多元价格早就留意到了,太贵了觉得不值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多元价格早就留意到了,太贵了觉得不值得了

这个是30多元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4脚的芯片,型号被打磨了,看不到型号

我的是那个短路了,上电就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那个短路了,上电就烫手

我的另一个,盖子不用了,本来想把板移过来,结果正负接反,也是一个14脚芯片烫手才发现,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那个短路了,上电就烫手

可以买个线路板换,20元

网友:
我家也,买了几个,都是10多20快买的

楼主:
这个型号的,比较容易烧驱动芯片,买时收到第一个,装上电池没反应,拆开看,也是这个芯片有烧起泡的痕迹,马上寄回去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买个线路板换,20元

我的是电机缺油造成的,给个链接

网友:
高科技时代,垃圾桶都用上自动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电机缺油造成的,给个链接

已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电机缺油造成的,给个链接

电机缺油,应该是烧电机驱动,有的是不用芯片,用几个三极管。不应该烧14脚芯片。

网友(2022-01-15):
我的是不感应了  绿灯闪烁 应该在工作  红外led在线测量两端都为0

网友(2022-02-16):
会不会是4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