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全网首拆 雷克沙32GB指纹U盘(LEXAR F35)

楼主(2020-09-27):
主控型号DM8381
内存芯片PFB70

话不多说,上图吧。
Lexar F35是金属加塑料,还有四颗钉子的榫卯结构的U盘。

做工还可以,就是主控比较奇葩。

网友A:
大S降级片,自从雷克沙被镁光卖掉,是越来越差了

网友B:
真指纹吗?现在集成度都这么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指纹吗?现在集成度都这么高了?

厉害!这样的U盘都能无损拆解,好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
厉害!这样的U盘都能无损拆解,好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S降级片,自从雷克沙被镁光卖掉,是越来越差了

这个还是比较早的,现在都是自封,直接打FORESE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S降级片,自从雷克沙被镁光卖掉,是越来越差了

以前也是很多大S,但是有正片,现在这个算好了给你AS

网友:
对容易出手汗的人来说,指纹识别就是个摆设

网友(2021-01-04):
高手,有机会请教!

网友(2021-11-19):
主控厂商: Appotech(建荣)
 主控型号: DM8381 CODEV06.13    Nov 15 2017 08

这个有量产工具吗

网友(2023-03-03):
这个好,加密后电脑手机都能用

网友:
这个安全提高了

网友C:
没有看到指纹模块呀

楼主(2023-04-22):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到指纹模块呀

那个小方块就是指纹模块。

网友(2023-08-25):
这货小容量和大容量版本的方案都不一样,我有个256G的,拆开来是3280BB的主控,可以达到读366写106

网友(2024-10-21):
厉害!楼主好强的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