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u盘不见了

楼主(2020-09-27):
插上U盘,我的电脑中没有U盘,量产工具、U盘检测、修复工具都找不到U盘,但是用芯片精灵能够检测到U盘。怎么办?请大神们帮帮我。

网友:
换个电脑试试。

网友A:
短接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128g的爱国者u350,考文件的时候卡住了,然后电脑就不认,插手机偶尔能识别但打不开,也不知道怎么弄,软件都不认,楼上说的短路,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就好了

怎么操作呢

网友:
短接数据脚任意两脚,然后通电,U盘会认为通信错误清空闪存,重新量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