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垃圾移动电源放电效率最高97%

楼主(2020-09-27):
老王那以前9块钱买的2节小米的2600+一节2100,4块钱的快充板,3块钱买了个外壳,组装上。电池实测7300mah 充满后5.14v放电51xxmah约26.5wh效率近98%ip5328官方数据都没这么高.再充满5v耗电6260mah约31.2瓦整体效率近85%(包括电池内阻消耗、充电降压消耗、放电升压消耗)全程不发热。(给另外一个实测2万毫安时的移动电源充进去33%电量那个充电居然发热,)暂时还没测12v效率,这个压差大发烫效率应该挺低。

网友A:
感觉这个算法有问题, 放电应该不是全程5.14v  吧?
所以5.14v乘51xxmah约26.5wh  这个容量算法可能不准
因为随着电池电压的降低  输出电压也会跟着降低。

充电功率因为充电器电压不变  功率是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算法有问题, 放电应该不是全程5.14v  吧?
所以5.14v乘51xxmah约26.5wh  这个容量算法可能不准
因 ...

放电是升压部分做的,除非电量实在不足或者负载太大,放电电压应该是基本不变的(充电宝不就是干这种事的吗)

网友:
要算效率直接U表架在电池和快充板之间测,你这5V的来算效率谁知道充放在板路上损耗情况,以及放电到底有没有放干净,粗测也不能这么粗糙啊

网友B:
不是方法欠缺就是所用测量工具精度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方法欠缺就是所用测量工具精度不高。

电池7300,电压是变化的,平均电压多少不好说,所以第一个98%的数据就不好说

网友:
肯定不可能,百分之七十已经是不错的充电宝了,

网友:
不太懂这个,但总觉得这么高的效率有点不可能

网友:
不可能有这高的转换率

网友:
不可能有这高的转换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