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98质量不行啊

楼主(2020-09-27):
买来就空转了几次,昨天安了两张床,就拧螺丝,属于轻量级使用。最后发现扭力调节环在17档那个位置卡住了,左转右转都转不动,用力拧也不行。

晚上把外壳拆开,重新装上又对了。外壳螺丝也不硬,有一个都拧滑丝了。

网友:
什么产品都会有不良率,所以全看运气。

网友:
卡到扭力档最后一档和钻孔档之间的时候,分别左右转高低速转转下,基本就可以了,没去细究原因,遇到过一次

网友A:
没来论坛前在知乎被差点被安利买大有了。帖子看多了越来越想买牧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来论坛前在知乎被差点被安利买大有了。帖子看多了越来越想买牧田。

牧田也有不良率,不良率不高而已。小日本厂家,一等品销往国内自己用,二等品欧美,三等品发展中国家。所以很多国外报废的电动工具,经过广东等地又流入了中国市场。关键人家报废的电动工具,还有可能比你买的新电动工具耐用。你气不气?

网友:
拧螺丝用冲击批啊,结构简单不易坏,比电钻还省电.

网友C:
这个电钻看设计就是骗钱的,价格说实话也不便宜,真不如买5282,买二十伏的机器也没几个是冲着重量轻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钻看设计就是骗钱的,价格说实话也不便宜,真不如买5282,买二十伏的机器也没几个是冲着重量轻去的 ...

有个博世12V,手柄粗握持感不好,这个手柄粗细合适。

网友:
这个明显就是拉低价格占领市场的
5282/5283才是亲儿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个博世12V,手柄粗握持感不好,这个手柄粗细合适。

问下这个高速档停机时机身里面有撞击声正常吗?卖家说电子刹车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这个高速档停机时机身里面有撞击声正常吗?卖家说电子刹车是这样的 ...

博世12V这个是有刷,高速转动时松开是有撞击声的,还有比较大的火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博世12V这个是有刷,高速转动时松开是有撞击声的,还有比较大的火花

我的是大有5298高速松开时有撞击声、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来论坛前在知乎被差点被安利买大有了。帖子看多了越来越想买牧田。

买牧田也要注意,我买一把484同心度就差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大有5298高速松开时有撞击声、都是这样的?

这很正常的,高速急停就是有咔咔声,不止5298这一款,大有其它款和其他牌子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牧田也有不良率,不良率不高而已。小日本厂家,一等品销往国内自己用,二等品欧美,三等品发展中国家。所 ...

小日本这操作也太坑爹了吧

网友:
还是德伟701吗,,,国产信不过吗。

网友:
我的威汉高速急停有卡卡撞声,但低速一点卡卡声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啊,国产大路货高低速停都没卡卡声。

网友:
宁愿买二手无刷米沃奇也不买大有东成之类有刷的充电钻

网友(2020-11-02):
引用 网友B:
牧田也有不良率,不良率不高而已。小日本厂家,一等品销往国内自己用,二等品欧美,三等品发展中国家。所 ...

小日本的确如此,生产出来的东西,最好的都是自己用。我国恰恰相反。

网友:
我所有电钻到手螺丝全部换掉,换成梅花头不锈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