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摄像头我想问大家一个内存问题

楼主(2020-09-27):
摄像头为什么不能把内存做到一起去?非要让用户单独买张卡?!
有什么技术难度吗?尤其是现在内存已经非常便宜的情况下
--
有人说我是十万个为什么。我就想问,难道摄像头不容易烧坏SD卡?

网友:
卡便宜,关键是卡可以随时取走,也方便放在别的设备上用

网友:
方便拆下来拿走啊,毕竟拆像头或用长数据线连接电脑都不太现实

网友A:
你还要U盘和移动硬盘干嘛?反正电脑硬盘够大。

网友:
天大地大,何处不能容身?你为啥还非得搞个房子干啥

网友B:
也不是没有这么做的,但这么做厂家会很不方便,有的要容量大,有的要容量小,生产不方便,多一个器件多个损坏概率,而且这玩意有写入寿命,寿命到了,你说是扔了还是寄回厂家修?还有就是数据损坏的问题,厂家不会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卡坏了你找卖卡的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没有这么做的,但这么做厂家会很不方便,有的要容量大,有的要容量小,生产不方便,多一个器件多个损 ...

卖卡的说我这卡带运费才14.9,其中还包括论坛推广费,卡坏了就扔掉,找什么找。

网友:
数据要能方便携带才好啊!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复活了

网友:
留个插卡的地方就行了,
长得一样的都可以一起 生产/存放,

可要是内置了存储,
不同容量就要在生产的时候分开了,
长得一样要区分就得有不同的 贴纸/包装,
元件和成品的库存管理也更麻烦

网友:
现在摄像头基本上都没带屏幕,那要出点事什么的拿下来看非得要插到电脑里面看,WIFI是可以观看,但是出了什么事本地观看更加好点,可以随意放大缩小,前进后退还更清晰

网友:
通用器件便宜,同样大内存,价格至少三倍内存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要U盘和移动硬盘干嘛?反正电脑硬盘够大。

难道摄像头不容易烧坏SD卡?

网友:
单独插卡的用起来更方便,你可以拿到电脑或手机上放

网友:
不加内存卡 第一就是可以节约成本 同时价格也更具竞争力 一个两个不显山不露水,但是多了呢 几十K上百K的生产呢 再乘以所有系列呢 。 另外摄像头 出货最大的还是在安防工程 ,大部分用的都是硬盘录像机或存储服务器。加那一点点内置存储 根本没什么用 ,而且价格高 ,故障率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