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无线WIFI摄像头改造成监控遥控小汽车

楼主(2020-09-27):
如何将无线WIFI摄像头改造成监控遥控小汽车,因为手上有三个监控想把一个改为遥控车用,哪位朋友试过,

网友:
这个必须得专用的APP吧

网友:
改造非常难,必须修改规约,重写单片机程序

网友:
看你要怎么监控,如果只是手动带着跑是完全没问题

网友A:
1、买一个wifi遥控小车,或者做一个
2、把WiFi摄像头固定在车上

网友:
买带云台的版本 取出控制型号到电机驱动 建议直接用ESP32做 网上有开源方案 缺点是只支持QVGA摄像头

网友:
我这个就是,电信的手机看店网络监控拆出来的,刷成openwrt,挂载摄像头,ttl控制小车。

网友:
延迟很大,不建议。

网友(2024-08-04):
想法不错,需要动手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买一个wifi遥控小车,或者做一个
2、把WiFi摄像头固定在车上

这个方法是最省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