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乞丐版的太阳能系统也玩玩…

楼主(2020-09-27):
看到坛子里最近太阳能这个话题很热就来凑一下热闹,工作的缘故现阶段只能玩这些不怎么动脑子不怎么耗时间的东西了,单片机都没有时间玩了,那玩意儿调试代码太耗时间,没有太多的闲钱只能是穷玩…12元包邮12片共享单车伊拉克成色的太阳能电池板《告诫一下大伙还是不要撸这玩意儿了,清洗很麻烦,接断掉引线很累很累…》,12片有两片是废品,一片只有一半的功率,废品的那两块板子我当支撑架用了也就是组合板子的万用角铁两端的那两块,两并两串弄了两组再并一下…没有高大上的mppt,只好先用个车充对付着先…阳光直射可以妥妥的2a.电压好像没有12v很怪异啊,不知道是不是线太长引起的损耗…为了避免麻烦的布线我就直接吊在窗子外面用了…给充电宝充电然后手机或者其他的设备再用充电宝的电源…简单啊…归根结底还是懒…我有四块12v12a的电动车电池放了4-5年了还有一半的容量…用太阳能电池充电的话电路也忒麻烦了,现阶段就只用这个车充应付着了…最后我弄这玩意儿纯属是瞎折腾,家里停电的话我有12v的铅酸蓄电池,12v的逆变器,48v-60v的电动车有4-5台…其实之前想撸那个基站用的逆变器来着就是太贵了,还不如直接上发电机…其实生存类的储备的话还是用发电机,太阳能电池,蓄电池这种方式比较喜欢…

网友A:
如果全并联会不会电流能再大一点?太阳能板的电流输出在串联时被最差的那个钳位

网友B:
麻烦算一算多久能回本

网友C:
能用就好,支持DIY

网友D:
  好熟悉的共享单车的、、、、电池。

网友E:
好熟悉的味道

网友F:
做得挺好的,如果板子白菜价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算一算多久能回本

太阳能10块钱吧,车充是六年前的了壳子老化的没法用了,硅胶线花了1块钱,704胶画了2块钱…架子是我之前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算一算多久能回本

一包烟…抽就完了…回本?只要不是买烟抽都能回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就好,支持DIY

用还是可以用的,以后我的手机充电估计用这玩意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熟悉的共享单车的、、、、电池。

垃圾电池来着,还是撸那种全新太阳能电池吧,这种功率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熟悉的味道

那啥能玩就行了…

网友G:
这个确实垃圾了,我还有几百瓦的大板子都在吃灰

网友H:
据说把表面那层膜去掉后功率就能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得挺好的,如果板子白菜价的话。

12元12片包邮…就是成色太垃圾,上面全都是广告帖纸很难清理,大部分正负极引线都被从基板处扯断了,只能上电磨磨出来然后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据说把表面那层膜去掉后功率就能恢复正常

现在一块板子只有500毫安左右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确实垃圾了,我还有几百瓦的大板子都在吃灰

几百瓦的大板子怎么能放任吃灰呢?赶快利用起来噻…

网友:
折腾玩一下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确实垃圾了,我还有几百瓦的大板子都在吃灰

放楼顶发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全并联会不会电流能再大一点?太阳能板的电流输出在串联时被最差的那个钳位 ...

并联的话最高6v4a不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