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安卓7寸屏街电

楼主(2020-09-27):
开机只能进入扫描付费充电界面,安卓触摸屏机器。系统能解除,正常使用吗?有高手研究过吗。

网友:
5V DM DP GND对应USB的四根线 接电脑adb试试

网友:
接USB连电脑看看adb可不可以,或者刷a33的通用固件

网友:
A33的话 应该又安卓固件可以刷

楼主:
好的,谢谢以上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