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一台Dell显示器碰到的问题

楼主(2020-09-27):
一台Dell的显示器,型号2213,屏幕发蓝,拆开后发现电源板有两颗电容怀孕,其他无明显损坏现象,更换后无效果,开屏灯条全亮,测量灯条6p电压45V左右。啥故障?电源板?灯条?

网友:
检查一下 VGA 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信号线坏,屏排线擦一擦

网友:
话说我也有一台戴尔显示器,19寸正屏的,开机后一闪一闪的,应该是背光灯条的问题,闲置一年多了,扔也不是,修也不是的。

网友:
这种偏色一般是VGA数据口接触不好

网友:
VGA数据线问题??

网友:
屏坏了,最坏情况

网友:
换数据线,接到另一台电脑试试

网友:
应该是主控板的问题,电源都亮了肯定没问题,灯条的颜色就是白的,没问题

先换个接口试试,可能某条显示通道或所有的显示通道有问题

网友:
不是有dvi接口吗?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