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小电驴轮毂

楼主(2020-09-27):
自己日常通勤用的小电驴后轮漏气了,无论如何打气都打涨不了一点,判断漏口大,检查轮胎并未发现有被扎的地方,怀疑轮毂和轮胎不能密合,这货使用多年,上次还被灌过一瓶补漏液,只好把它扒下换新的外胎。

换胎主角撬棒,拼夕夕的

拆下轮胎,用钢丝刷仔细清理干净残留的胶,一番折腾费了好大的劲换上新胎,打气,居然还是漏气。再仔细检查,晕,居然是轮胎绿色装饰圈那里漏气。
轮毂烂穿了!!
没办法只有大拆

电机线序要记

拆卸电机

轮毂卸下来了,这是漏点,一个小孔,用螺丝刀捅下旁边就烂穿了,打磨下就更大了

手头没有钣金胶,只好试验用玻璃胶密封,装上轮胎打气,玻璃胶受压膨胀,漏气 失败。

只好再扒下轮胎。拉出焊机渣渣焊

焊完原本这下可以了,装上打气,又漏,焊接又很多沙眼,还是漏。失败。 继续扒下。
这次在焊接的地方打磨干净,涂上一层金属AB胶,号称可代替焊接的那种
继续装胎,打气,这次终于不漏了。

装车

换下的轮胎和减震

经此一役,扒胎装胎不下5次,现在可以熟练换胎了

不需技术,纯体力活,感谢围观!

网友A:
撬棒好用么?想上车

网友B:
这个啊,助焊剂+喷枪+锡条可以解决啊
AB胶建议混入1/5(压实状态)体积的棉花纤维,可以极大增加强度

网友C:
这是用了自动补胎液给腐蚀坏的吧,那玩意最好别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用了自动补胎液给腐蚀坏的吧,那玩意最好别用

我很赞同,宁可贵一点都别用自补液,实则巨坑

网友:
买个内胎装上吧

网友:
我上次换新轮胎时居然给我打进去一瓶补胎液,气死我

网友D:
一早用AB胶,连转子都不用拆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用了自动补胎液给腐蚀坏的吧,那玩意最好别用

是的,就是自动补胎液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啊,助焊剂+喷枪+锡条可以解决啊
AB胶建议混入1/5(压实状态)体积的棉花纤维,可以极大增加强度 ...

兄弟这个办法好,没想到用棉花纤维。其实随处可见的无纺布也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早用AB胶,连转子都不用拆了啊

没经验啊,搞出大动静,不过目前补后骑行1个多月正常

网友E:
这个折腾有意思。想想就累,找撬棒、玻璃胶、电焊机、金属胶,打气筒、螺丝刀大扳手,给车子垫起来,自己还得找个梧撑子坐下,一双黑油手最后还得费力把车子搬到室外~时间成本和脑力成本三五百元吧。最终成了给金属AB胶做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撬棒好用么?想上车

大一点的一字螺丝刀两把就搞定了

网友:
这叫自已动手,丰衣足食,省下修车钱了。

网友:
体现了铝合金轮圈的优越性

网友:
原来里面没有内胎的?我一直以为和单车一样,有两层的,一层内胎,一层外胎,长见识了

网友:
助焊剂+喷枪+锡条   确实这个小一点的孔可以焊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自动补胎液灌了。

小地方换胎直接就是一瓶补胎液下去增加换胎利润,,,
原来腐蚀性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折腾有意思。想想就累,找撬棒、玻璃胶、电焊机、金属胶,打气筒、螺丝刀大扳手,给车子垫起来,自己 ...

确实如此,大动干戈。发现最后只需要一瓶AB胶和一团棉花纱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撬棒好用么?想上车

好用。螺丝刀也可以,不过要小心怕撬坏胎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