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光一个拼多多卖假货欧斯朗G9灯珠的商家。

楼主(2020-09-27):
买时并没有贪便宜买最低的,而是选个贵点的买,结果一个月三颗灯珠全坏。
拼多多假货商家。我发评价被删,只好发网上。店名叫 开心便民屋。大家不要上当。

网友:
拼多多管理不严,商家更胆大。
拼多多问题

网友:
在辣鸡多上,,要是发一个曝光一个便宜卖真货的,更有吸引力

网友A:
就算假货也应该不会这么容易坏吧,不然这么高的故障率一锤子买卖没回头客铁定赔钱啊。焊接时温度要注意且不要焊接时间过长(大功率灯珠不建议使用烙铁焊接,因没法焊接基座会存在散热不良的问题),使用需做好散热,注意工作电流在合理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假货也应该不会这么容易坏吧,不然这么高的故障率一锤子买卖没回头客铁定赔钱啊。焊接时温度要注意且不 ...

直接插上去的,我都没用手摸。用纸包着换的。这种灯珠不能用手摸。下次到天猫店买。差不多的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插上去的,我都没用手摸。用纸包着换的。这种灯珠不能用手摸。下次到天猫店买。差不多的价, ...

抱歉,查了下原来不是led灯,那就不太了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插上去的,我都没用手摸。用纸包着换的。这种灯珠不能用手摸。下次到天猫店买。差不多的价, ...

这么说来,这种灯珠很怕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来,这种灯珠很怕静电。

不是,好像用手摸,表面会不干净,发热高,会炸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好像用手摸,表面会不干净,发热高,会炸碎

明白了,谢谢。度娘了一下这种灯珠,功率不大(2--6W)之间,但却是密闭型的,散热肯定不好,对元件的质量要求很高,材料不过关,耐热性能不好灯珠是很容易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