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国产百元LED 台灯,选好了。选华为的。

楼主(2020-09-27):
本来推荐的欧斯朗G9 台灯我买了,挺好的。但是小孩很不喜欢。
想换个LED的,百来块的哪个好。
美的,欧普华为小米那些,

还是闲鱼上收个松下的,闲鱼上有松下300多的差不多180能买到
选好了,选华为的,因为它和松下是同一家厂生产的,叫达伦的小厂。
这厂大家可能很少听说,经常买松下灯的就知道。
松下的灯几乎每一款都是达伦的。达伦有一款一样的,只是价格并不比松下便宜。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ties=3064956:118513 达伦的接近300,华为就是这款,华为的才百多。这牌子灯可以的

网友:
我家用的松下的。买的是新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
欧普的   正在使用     感觉不错

网友:
我家丫头现在写字用的就是 松下台灯,打完折也就六七十吧,带调光

网友A:
这个价位小米还行吧,别的牌子建议200+都可以的
小孩不喜欢,但卤素灯的确最护眼啊。。。

要么就白炽灯。。。

网友:
我用飞利浦台灯

楼主:
飞利普被我拉黑了。早卖了牌子给国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利普被我拉黑了。早卖了牌子给国内了

“早卖了牌子给国内了”卖给那家不是我们操心的事(肉价太贵了)没有闲心去操!是否好用才是我们操心的!

楼主:
选好了,华为的。和松下同一厂生产,达伦代工

网友:
自己在做一个卤素灯,,也不贵。。灯泡1元一个

网友B:
欧普显色指数95的AA照度台灯也不错,也是100多元。
华为另一款AA照度台灯就是欧普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普显色指数95的AA照度台灯也不错,也是100多元。
华为另一款AA照度台灯就是欧普代工的 ...

我知道,欧普和松下还是有区别。
华为台灯2和松下同厂生产,或许能更好点。价格差不多的

网友:
欧司朗的白炽灯你值得拥有…

网友:
欧司朗的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位小米还行吧,别的牌子建议200+都可以的
小孩不喜欢,但卤素灯的确最护眼啊。。。

日光灯是不是比LED的护眼一点?

网友(2020-11-18):
使用一段时间了,小孩还喜欢么,有什么感受?

网友:
这种灯功率太小了,不喜欢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