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发:免拆破解人人影视路由器一代二代和刷固件教程

楼主(2020-09-27):
###  免责声明,本文仅为个人爱好者提供研究,出现任何问题与本人无关!

###  本文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讲破解,第二部分讲刷固件。
###  破解前,电脑开启telnet服务,禁用无线,IP设为自动获取,连接路由器lan口,wan口不要连接。
###  断网前,下载好软件包,内含所有工具及相关固件,说明文件,本文最后有提供下载。

### 第一部分,一代二代都适用,破解开始!

1、电脑浏览器(我用的是360极速浏览器)打开192.168.8.1管理页面,进入“访问控制”,点击添加

2、在XX:XX:XX:XX:XX空白栏鼠标右键点审查元素
<input name="mac" type="text" value="" maxlength="17" opt="rq" class="input bg-gray js-mac" autocomplete="off" placeholder="XX:XX:XX:XX:XX:XX">
双击数字17改为177,再把下面
....
这段代码右键选Delete element删除

3、在XX:XX:XX:XX:XX空白栏,复制下面代码按确定

------------已隐藏,回复后自动出现在二楼------------

如果因操作不当导致重启出错,请恢复出厂重来

4、打开putty.exe软件,IP地址192.168.8.1,连接类型选Telnet,默认端口23,点打开

清除root密码,每条命令输入后按回车,可复制到dos窗口右键粘贴
passwd -d root

修改root密码,若跳过这步不修改,密码为空,可进openwrt系统修改。
passwd root
重复输入两次,为不可见状态,我设置的admin,可随意,太复杂记不住哦

密码修改后,快试试ssh,关闭dos窗口,重新用putty软件登录ssh,默认端口22,出现弹窗点是
输入用户:root
输入密码:你设置的密码

进系统后,必须先备份文件,操作如下

查询分区
cat /proc/mtd

一代分区:
dev:    size   erasesize  name
mtd0: 00040000 00010000 "0:SBL1"
mtd1: 00020000 00010000 "0:MIBIB"
mtd2: 00060000 00010000 "0:QSEE"
mtd3: 00010000 00010000 "0:CDT"
mtd4: 00010000 00010000 "0:DDRPARAMS"
mtd5: 00010000 00010000 "0:APPSBLENV"
mtd6: 00080000 00010000 "0:APPSBL"
mtd7: 00010000 00010000 "0:ART"
mtd8: 00400000 00010000 "0:HLOS"
mtd9: 01600000 00010000 "rootfs"
mtd10: 00a70000 00010000 "rootfs_data"

备份分区,有几个文件稍大,耐心等待,下面开始逐条备份,完成一条复制一条
有大佬说一代只要备份art分区就行了,我不懂啊,反正全部备份更放心

dd if=/dev/mtd0 of=/tmp/0:SBL1.bin
dd if=/dev/mtd1 of=/tmp/0:MIBIB.bin
...............
...............
...............
dd if=/dev/mtd10 of=/tmp/rootfs_data.bin

全部备份完成后,打开WinSCP软件,文件协议选SCP,主机名192.168.8.1,端口22,用户名root,密码为你设置的密码,点击登录(弹窗点更新),右边名字双击向上图标,打开tmp文件夹,把刚刚备份的原厂文件,一个个拖到左边保存到本地电脑,仔细核对,机子重启后,备份文件自动清空,这里先不重启,WinSCP软件也不要关闭,看完下面再决定。

openwrt系统
http://192.168.8.1/cgi-bin/luci

如果你想继续折腾,每次开机都直接进openwrt系统
进根目录,打开www文件夹(不是rom里的www,别进错了),把login.html改名login123.html,再把index-luci.html改名login.html,浏览器设置--工具--清除全部上网痕迹,再输入192.168.8.1,哈哈,爽不爽,开机直接就是openwrt的登录界面,当然,也可以随时换回原厂登录界面,每次恢复出厂或刷机后重新打开WinSCP软件时,右键刷新一下。

系统默认是英文,对我来说就像看天书,废话少说,赶紧弄成中文吧,wan口别插网线哦。

第一步,用WinSCP软件,把luci-i18n-xxxx.ipk语言包拖进tmp文件夹,命令--打开终端(或同步右边黑框),执行下面命令
opkg install /tmp/luci-i18n-base-zh-cn_git-16.018.33482-3201903-1_all.ipk

第二步,登录后进System--Software,在Download and install package右边的文本框里输入:luci-i18n-base-zh-cn,点击OK,然后进:System--System--Language and Style--Language 通过下拉菜单选择普通话,点击Save & Apply保存应用后刷新就变中文啦,简单吧。

openwrt修改密码进系统管理,拨号上网进网络--接口---修改wan,协议选pppoe,切换协议。修改wifi,进网络--无线,里面有详细设置,不要手贱点到删除/移除啦。

发现一个BUG,一代在openwrt系统只要修改wifi名称或密码,2.4G和5G连接速率变成54Mbps,可能是固件问题,二代不记得有没有这个BUG,希望有大佬解决。

###  第一部分完,下面是第二部分,只适用于人人路由一代4019,厚讯路由二代7621切勿尝试!
###  强烈推荐一代升级高通闭源b1300官方固件,信号比第三方开源的更稳定,一样的IP地址,好记易用,自带中文,简直量身打造。

进openwrt备份/升级,去掉保留配置勾勾,选择qsdk-b1300-3.104.img升级,耐心等7分钟左右,刷完后自动重启,此时电源和usb灯长亮,wifi灯不亮,等电脑自动获取到ip,然后清空浏览器缓存,重新登录。
也可以不用破解,直接在原厂手动升级,但是会保留原wifi信息,建议从openwrt升级更加干净。
想刷回原厂,可直接在本地升级界面,选择官方固件_1.80.5.151.bin升级,关闭保留配置,完成后记得清除浏览器缓存。
警告:刷机时切勿断电,拔掉网线,否则变砖!!!

GL-B1300官方固件默认:
管理地址:192.168.8.1
管理密码:空,自己设置,5位数以上
无线名称:GL-S1300-XXX / GL-S1300-XXX-5G xxx为你的mac地址最后三位
无线密码:goodlife

wan口插好网线后可设置pppoe拨号,信道手动固定一下,5g选149以上,有些老旧设备不能识别低信道,时区选Asia/Shanghai,高级设置为openwrt系统,默认英文,参考上面第一步方法安装语言包,直接变中文。
插入U盘,开启文件共享,电脑手机打开网络或网上邻居就可以访问,电脑文件夹地址栏输入\\192.168.8.1也可访问,确保全部开启smb功能,手机文件管理器若没有网上邻居就安装ES文件浏览器,需要密码管理就搜openwrt smb设置密码教程。

支持手机app管理,也可以下载电影,但要翻樯到谷g下载,难度系数有点高,嘿嘿。
支持mesh功能,原机通过mesh按钮开启,可以修改成短按复位键吗?搜openwrt mesh教程吧,这个简单多了。
支持3G/4G 无线上网模块,谁有这个东东试一试,要是能用,也是一大亮点啊。
这个固件很不错了,两套系统,适合养老,也适合折腾,就是无线led灯不亮,无所谓,反正在PP后面看不到,不过谁能提供修复方法,那就更完美。

###  友情提示  ###

刷机前最好先恢复出厂,记得把那该死的保留配置勾勾去掉,完成后清除浏览器缓存。
忘记管理密码或设置错误,捅菊花恢复出厂。系统内部文件,不懂就不要动啦。
复制本文保存到你的电脑,仔细一步步按教程走,很简单的。如果你有更好的固件,测试没问题后,发出来一起折腾啊。

讨论一下:这货怎么进uboot?按复位键不放再通电,或者先通电再不停桶菊花等方法都无效。

因为本人也是小白,经过多次测试,写了这篇很业余的教程,水平实在有限,不管好不好,亲,点个赞回复一下以表支持,谢谢啦!

###  下载地址  ###
点击这里,提取码: hmvi

破解后就可以为所欲为啦

原厂隐藏功能,哈哈,貌似没什么卵用

推荐一代4019升级b1300官方固件,同样的ip地址,更好用,自带9种语言,支持中文

插好网线后,可设置pppoe拨号

无线设置很详细,建议手动固定信道,5g选149以上

客户端支持一键拉黑,限速功能

想刷回原厂,本地升级选原厂官方固件,去掉保留配置,大概等7分钟左右

时区选上海

支持中继,3g/4g usb上网卡,谁有这个东东啊

支持四种上网模式,有你们喜欢的ap模式

高级设置就是通往自由世界的大门——openwrt系统

牛B强大的openwrt系统,等你来折腾

楼主:
3、在XX:XX:XX:XX:XX空白栏,复制下面代码按确定

1A:EF:AF:B2:F9:17;/usr/sbin/telnetd -l /bin/sh &
继续添加 复制1A:EF:AF:B2:F9:17 按确定后再删除,完美破解开启telnet服务
如果因操作不当导致重启出错,请恢复出厂重来

网友A:
看你贴子入手了一台,昨天才刚刚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贴子入手了一台,昨天才刚刚装上。

多少入的

网友B:
大侠 我80包邮上的车 贵了么

网友A:
92包邮,这是能找到最便宜的全新的了

网友:
卧槽 这固件出来了 牛逼啊。。。。。

网友:
牛逼了 先支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 我80包邮上的车 贵了么

我一百多,谁比我贵,嘿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92包邮,这是能找到最便宜的全新的了

兄弟那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那里买的?

不是还有一百左右,何必纠结那几块,我第一台80包邮,第二台一百多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还有一百左右,何必纠结那几块,我第一台80包邮,第二台一百多点。

120了呀,那还不如买竞斗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了呀,那还不如买竞斗云了

看了相关评论,竞斗云硬件有问题,长期使用不稳定,星际宝盒散热又太差,目前人人路由价格不友好,暂时都别买,冷到一百以下再说。

网友:
之前看到80块忍住了没入手   k2p tf+usb满足需要

网友:
大佬 我去恩山做个搬运哈  出出处

网友:
牛人,正好手头有几台,去年上车已下车的,拿来刷刷做AP用。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   直接升级 然后重置路由器 可行吧!!!

网友:
很好很给力,。。买一个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