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突发奇想,装了台我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小主机

楼主(2020-09-27):
      手里有个拆机的G4400 CPU和一条镁光4G内存,月初突然就想装一台迷你主机,也不知道装它干啥,不知道干啥咱也干,选了一个月的配件。            首先确定主板用H110的ITX主板,要支持DDR4内存、HDMI和VGA输出、千兆网卡,满足这个要求的太少了,不是D3内存的就是百兆网卡,要不就没有HDMI或者VGA,大牌子的有,就是贵,最后终于看到了精英H110H4-CM3,满足各种需求,就是尺寸是17*19的,价格合适,98包邮。
      又开始找机箱,我的要求就是要小,还要能装3.5的硬盘,以备不时之需,最后选择了SKTC MX01,外观尺寸21*20*7.5,17*19的主板没问题,支持两块硬盘,一块2.5硬盘装前面板侧时,散热器用英特尔原装的就行,不需要再另买超薄的,除非再装一块硬盘。
       电源没太纠结,找了个销量高的DC-ATX,宣称有160W,虚标一半也够用了。
       98+89+55=242,没超过300预算。
       今天机箱快递到了,就给攒上了。
       不开机电流0至0.03A。开机时电流一通乱跳,2分钟后电流稳定在0.6A左右,不超10W。用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电流在3.8A左右,估计满载也就50W.
       装机箱里与不装机箱里,烤机CPU温度要高10度,65度左右,机箱表面大概有40度,烤机的时候动画隔几秒就卡一下,电流降到2.5A左右,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电脑已经塞到床底下了,以后有时间准备将前置USB改成3.0,机箱后边还有三个窟窿,加一个重启开关,加一个内置的无线网卡,改两个天线出来
     上几个图看看

网友:
能下个载?
上个论坛,查个蠢度。

别的想不起来了,或许看小说,修改个文本,也行吧

网友A:
300块装好,放两月吃灰,然后150咸鱼脱手……

网友:
跟你一样,手头闲置了个G3220和两条4GD3,准备组个小机器,又不知道干啥用好纠结。有个黑店 机电+昂达H81主板+CPU散热一起170软妹,犹豫不知道该不该出手,就是尺寸比你这大点28X24X8,老款没你这个外观好看。

网友:
机箱里没电源吧?用的可调吗?

网友:
装完后又索然无味。

网友:
家用HTPC啊~跟电视机连

网友:
这个机箱硬盘固定方式比我那个有意思,我那个不能固定3.5寸硬盘,只能固定2.5寸的。在主板背面的机箱隔板上。
我那个机箱前脸比你这个好看。USB放在侧面。

网友B:
低功耗主机用来上网,下载最实用了。

网友:
这个u功耗高,不太适合作软路由,nas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低功耗主机用来上网,下载最实用了。

下载还行,510的集显上网,开个H站页面都一顿一顿的。

网友:
我星际渣牛。j1900小主机看电视爽歪歪。不比你这个好?

网友:
可以安装谷歌os系统玩玩,听说很香。

网友:
12V电源和小电板不行,虚标
建议换大功率的

网友:
至少这个机箱的颜值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还行,510的集显上网,开个H站页面都一顿一顿的。

我的G3260的u+8G内存开几十个网页还是可以的,这个G4400应该不低吧

网友:
再加点内存,跑ESXI,装软路由,NAS,

网友:
lz应该考虑换显示器了,这种pwm控制的背光对眼睛不友好。

网友:
就是一下心血来潮,装完后没用,都这样,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块装好,放两月吃灰,然后150咸鱼脱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