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出于好奇,买到手即拆得力(DELI) 6位独立分控插排

楼主(2020-09-27):
一个从折腾日常办公用品的品牌,转入小家电产品,因为经常用到得力办公用品,总体感觉不错。
在不缺插排的情况下,出于好奇,就想看看得力的插排品质如何(有图有真相),
同类产品,貌似比母牛老公要便宜些。

网友A:
0.75m㎡ 2500w,还是单薄了点

网友:
估计也便宜不了太多
单独的按钮控制,确实方便好多

网友B:
去看看眼睛先,人家明明刻字3*1.0,你硬说3*0.75

网友:
不如一体铜片的好,外壳太单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75m㎡ 2500w,还是单薄了点

元老的眼光很犀利!!

网友:
拆的这个,主要是总火线和开关没焊接完美。。

得力竟然自己开模自己的电线,算可以了。。。
分控都是焊接的,未来分控用得人会变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看眼睛先,人家明明刻字3*1.0,你硬说3*0.75

不好意思,确实看错了。因为漏出的线头确实不啥的,请原谅俺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元老的眼光很犀利!!

元老还是翻车了是1方的线

网友:
插拔手感怎么样呢?

网友:
一体铜的插套弹性差,如果铜丝能可靠焊接,那么我还是选择铜丝

一体的设计零火线上下重叠,异物掉落(水)可能造成短路

网友:
日用排插确实是最好买带分控的,除了可以单独切断电源减少电力消耗,还能减小插拔磨损延长插座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