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国外品牌除外,能买到最好的混凝土钻头是啥牌子

楼主(2020-09-27):
手上有
德产的博世1系
国产的博世5系
德产的牧田(博世5系的款式)
德产的得伟(博世5系的款式)

想买一些国产的品牌试试,有什么好推荐?

网友:
我是做弱电施工的都是随机买坏了就换

网友A:
有些质量好的,打钢筋很轻松的。

网友B:
真的用啊,那就买最便宜的,随便坏,随便换,谁还管那些

至于烧工具的,国产看不上,必须进口,否则配不上身份证

网友:
东成的就不错 还有一种叫 芙蓉的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用啊,那就买最便宜的,随便坏,随便换,谁还管那些

至于烧工具的,国产看不上,必须进口,否则配不上 ...

便宜的打一个孔就钝了,贵5倍的打了10个孔还行。就想找贵两倍但还能打10个孔的。

网友:
喜利得四刃的据说还可以.
还有国内方大王还行.

网友:
国产的也行的 这些大厂 自己也没做这些附件的 都是找别人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质量好的,打钢筋很轻松的。

混凝土钻头能打钢筋?请推荐个链接或者品牌款号。

网友:
便宜的打一个孔就钝了?那说明你的电锤有毛病啊。我买的方大王的也是便宜的,在水泥上打了少说也有100多个孔,也没发现钝啊。还有,觉得便宜的里边成科的也不错,主要是钻头尺寸规格很多,有小至3毫米的,也有5.5、7、9、11等特殊规格的,还有很多加长规格的。

网友:
国产的质量也不错,不过进口的电锤配进口的钻头,打得眼精度高一点,很漂亮

网友:
方柄四坑电锤,感觉一般钻头都好用

楼主:
还有想请教大神们
比如同样博世
德产的钻咀和国产的分别大吗?
虽然我两款都有,但没机会做一些很高强度的工作
只是偶尔家具用

发现钻咀这些东西
比如得伟是美国公司,牧田是日本公司
但自家的钻头都很多是德国产
难道德国的这方面真的比其他地方香很多?

网友C:
国产的,也很好用,五金店随机买的,做安装3个多月了,天天都在打孔,厨热安装主要打6-16的孔,轻型电锤,加油保养过一次

网友:
这个东西主要还是看施工对象,我买过70多一根的博世7系钻头,打了大概两百多个孔吧,最后一个孔是在马路牙那种厚石头上打孔,钻头都打红了,我就给喷了点水,结果前面带合金的那部分直接就断掉了,正常打墙的话,就五块一根的钻头也很好用,高标号的混凝土就需要好的钻头,效率才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也很好用,五金店随机买的,做安装3个多月了,天天都在打孔,厨热安装主要打6-16的孔,轻型电锤, ...

厨房安装这种随便买个钻头都能用很久的,基本上没有很硬的水泥,打那种混凝土柱子钻头就费的快,便宜的钻头打多了,到后面螺丝就很难敲进去了,因为合金头磨损变小了,好的钻头都是合金后面磨损严重以后,不出灰了然后废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厨房安装这种随便买个钻头都能用很久的,基本上没有很硬的水泥,打那种混凝土柱子钻头就费的快,便宜的钻 ...

电热水器安装,随时打梁,和柱子钢筋,商用混泥土不是盖的,一个人打累了,换一个人再上,电锤打得贼烫

网友:
电锤钻头都是随便买的,

网友:
都是随便买的,

网友:
博世的5系就可以啊 4刃 排屑槽设计挺好。就是规格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