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墙壁网线不通修复

楼主(2020-09-27):
      网线是埋在墙壁的线管里的。从二楼的路由器接下来到一楼,共三根网线。另外预留的电话线也在这条线管里。
       网线1,2,3,6接通就能连接。我用的这条线断开了,两边距离又较远,没有测线器。剪掉2头的水晶头,两边都刮出铜线,二楼的这头4个颜色的线同色的短接绞在一起。 然后到一楼用万用表测4组线的通断,橙、白橙分别用红黑笔头测,其他依次测量。最后测得绿、白绿这组不通。
       最后用蓝、白蓝、棕、白棕这4条线压水晶头1,2,3,6,两边线序一致,网络的灯就亮了。

尝试用8条线,把不通的线放在最后面,但接了水晶头网络仍是不能用的,只能用4条线网络才正常。最初以为是水晶头压线松了,两边剪了重做。后感觉线出了问题,才用表测通断。前前后后用了7-8个水晶头才搞好。埋在墙里的线用了几年都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断一芯,想不明白啊?!

网友A:
可能一直就受力。买好点的吧,换起来真的是麻烦。

网友:
1236只能跑百兆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一直就受力。买好点的吧,换起来真的是麻烦。

从线管换线几乎不可能,当时装修的时候我看他从线管放线拉的可费劲了。走明线又得开过墙孔了,简单修复能用先用着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线管换线几乎不可能,当时装修的时候我看他从线管放线拉的可费劲了。走明线又得开过墙孔了,简单修复能 ...

估计就一直在受力,恰好现在拉断了……这玩意确实不好换,我上次弄半天都不行。

网友:
我的公寓装修的时候,网线都布好了,当时没有测试,最近想利用网线了,结果都不同了,懒得修了,用无线吧。

网友B:
网线质量不达标吧,氧化了,或者是铜包铝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线质量不达标吧,氧化了,或者是铜包铝的。

我装修时候,水电工给开的1.5的垃圾网线

网友(2021-03-16):
换千兆电力猫吧。方便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装修时候,水电工给开的1.5的垃圾网线

我家的也是,但是采购的时候自己换成6类线了

网友(2021-04-15):
如果是高层,有点风楼就会摇晃,虽然极轻微,但常年会使网线轻微伸缩或弯折也早晚会这样

网友:
氧化了,氧化了,氧化了,

楼主(2022-03-06):
具体原因找到了, 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线让老鼠咬了,重新接好就正常了。

网友:
断的还能理解,我的拧了,3通4,然后少了1芯

老房子,01年装修时网线当电话线,用上光纤之后电话线没用了,拿来改网线,几个通电话的RJ11处断点全部给连起来,结果中间有一段拧了。。。最后这段走的明线,8芯全通顺利千兆,刚好在沙发底下不影响美观

网友:
只能跑百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线管换线几乎不可能,当时装修的时候我看他从线管放线拉的可费劲了。走明线又得开过墙孔了,简单修复能 ...

用电力线传输吧

楼主:
已经修复了  还是网线好啊

网友:
我现在反而有一条30米的网线接户外跑百兆的一时可以上网一时不能,主路由一直没断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线管换线几乎不可能,当时装修的时候我看他从线管放线拉的可费劲了。走明线又得开过墙孔了,简单修复能 ...

建议从外墙走网线然后再进入各层室内

网友:
万用表能测网线?
当年在机房测网线,用万用表测没有一根是通的,后来才意识到应该是网线太长,万用表电力不足以测量了
还是网线测线仪能测长网线,只是没水晶头的不能测,水晶头没夹好的也测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