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led灯珠灯条检测仪

楼主(2020-09-27):
本来准备买那种最便宜的铝壳的,看评价没拆机图,然后有人反应烧灯条。就买了这种带单片机的。至少防反接。

网友A:
那个单片机是负责测电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单片机是负责测电压的吧

不然呢!~~

网友A:
一个隔离小开关电源+逆变恒流升压驱动+一个数字电压表,三个一组合就有了一个高大上的名字原始模型来自于以前一个限流电阻一个电源一个万用表测稳压二极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隔离小开关电源+逆变恒流升压驱动+一个数字电压表,三个一组合就有了一个高大上的名字原始模型 ...

人家楼主那么多张照片 你一句话就给人家诠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楼主那么多张照片 你一句话就给人家诠释了。。。

我上次用两个小功率变压器对接测过电视机的LED灯条,就是12V左右几W那种小的,小功率次级接次级相当于隔离和限流,再加一支1N4007,讲究点的话再加个10UF/400V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用两个小功率变压器对接测过电视机的LED灯条,就是12V左右几W那种小的,小功率次级接次级相当于隔 ...

其实你已经说得很对了

网友C:
我一般用那种LED吸顶灯的驱动来测试背光灯条!

网友D:
谢谢分享。建议将该灯条检测仪的主要特点介绍一下,这样可以看出用单片机增加了哪些功能。另外将那个没有图片的帖子撤了,免得他人误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用那种LED吸顶灯的驱动来测试背光灯条!

检测仪的功能是适应范围广。毕竟各型号的彩电的灯条的电压、电流不尽相同,普通的办法弄不好会烧灯条,所以,才有了检测仪的9代、10代产品。可惜楼主没有介绍产品的型号与代数。

网友E:
正品的变压器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用那种LED吸顶灯的驱动来测试背光灯条!

还有一种实惠的方法,30到50元买一台微风夹扇,剪掉插头,把两根线焊在灯板上,拧动微风扇交流永磁同步电机也可以测试灯板好坏,单人操作方法找台转页扇对着微风夹扇吹转动,可以腾出两只手捏电线检查灯板断点。

网友F:
这个是什么原理?检测灯条电压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什么原理?检测灯条电压电流的?

多级缓升压升流点灯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建议将该灯条检测仪的主要特点介绍一下,这样可以看出用单片机增加了哪些功能。另外将那个没有图 ...

就是一个检测适配多重电流电压,防止过流反接烧灯珠。1块钱的单片还要什么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单片机是负责测电压的吧

应该是靠电压表曲线适配电流。比一般自己diy的多个自动电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测仪的功能是适应范围广。毕竟各型号的彩电的灯条的电压、电流不尽相同,普通的办法弄不好会烧灯条,所 ...

hj3e2a,好像没代。第一图上还有个电话我盖住了,怕影响不好。应该是制版工厂的电话。

这种东西有正品这种说法吗,当时搜的时候是有9代10代11代这种说法。
但是这家灯条一起买可以包邮。。。。

比价的时候syd09b,rt300m,gj3c,yg300zg看起来都差不多
。总得来说没感觉到有什么硬性技术壁垒,成品效果就是用料偏好和设计师经验的区别。没有找到头部玩家。

网友:
板子应该是完成升压 限流作用的

网友:
我用网上的电路做了一个,但反向会烧灯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品的变压器很大

请问正品指什么型号?捷通吗?这个好像明确标明第九代,盒子白底红框蓝字。可是找不到官方旗舰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