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台电 X16 plus 显示屏接口定义是什么

楼主(2020-09-27):
台电 X16 plus  CPU  intel Z8300

显示屏型号LTL106HL02-003

现在手里有块主板带LVDS输出,就是搞不清这块屏的接口定义

屏线从主板出来是40pin的,到显示屏成了60pin

现在想把屏驱动起来,该怎么办?

搜到一个LTL106HL02-001的参数
显示的是2通道的8bit LVDS
003的应该和001的一样吧

那位老哥能帮忙查一下,有台电 X16 plus主板的输出定义也行,或者显示屏的接口定义也行。

楼主:
后台还没审核好吗?

网友:
台电 X16 plus 显示屏接口定义是什么

网友:
电 X16 plus 显示屏接

网友:
X16 plus 显示屏

网友:
6 plus 显示屏接口定

网友:
价廉物美,谢谢分享。

网友A:
屏库这个网站…………
https://m.panelook.cn/LTL106HL02-003_Samsung_10.6_LCM_overview_cn_39038.html
没有02的有01的,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bT61bDe3F9DCWVAdYPxaw 提取码:2p8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库这个网站…………
https://m.panelook.cn/LTL106HL02-003_Samsung_10.6_LCM_overview_cn_39038.html
没 ...

01 pdf上只有51个pin阿,我这个是60pin的。。

网友:
显示屏接口定义是什么

网友:
买个便携显示器也没多少钱,浪费时间在这些垃圾上面值得?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台电 X16 plus  CPU  intel Z8300

网友:
显示屏型号LTL106HL02-003

网友:
接口定义是什么?

网友:
X16 plus 显示屏接口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