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用表是不是坏了?实在抱歉 第一个帖子就是求助

楼主(2020-09-27):
万用表测电池和灯带能显示正常的电压(1.2v和12v),但是一测市电就只有0.134v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表坏了吗?万用表是胜利的890H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我确实是新手,虽然AC/DC我也是知道的,要是平常我也不一定会犯这么乌龙的错误,但是刚刚我老婆催我去给女儿洗澡哄睡觉催的急,慌慌张张下我就失了分寸,其实我还纳闷怎么测干电池测充电宝都是正常的。。。我也确实啥啥都试了,包括上面有兄弟提到的,我还尝试了电流档,于是我的万用表表测留下了永久的痕迹,感谢科技的进步感谢空气开关让我不用大晚上打个手电去换保险丝哈哈。。。最后还是谢谢大家,这是个有爱的论坛

网友:
你用的是直流挡,切换为交流咯。

网友:
屏幕“DC”没看???

网友:
呵呵,乌龙了哦。挡位换一下。

网友:
验证表的防烧性能。

网友:
按一下切换按键,选到AC交流挡位就可以了。

网友A:
他是来考我们眼神的,可惜坛里混的都是火眼金睛。

网友B:
没用电阻档测量插座电阻,算你走运

网友:
看看说明书 DC和AC档切换 如果是自动识别档的话 可能真的表坏了

网友:
你用的直流挡

网友:
先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是来考我们眼神的,可惜坛里混的都是火眼金睛。

我就是新手,目前为止只唯一焊过的就是剪断了的灯带,哈哈,我要慢慢学习进步

网友:
用电流档试试我小时候试过非常厉害,一栋楼都停电。

楼主:
谢谢大家,虽然本人确实是新手,但是dc ac还是认识的,放在平时也不一定会犯这错,但是刚刚老婆催着给女儿洗澡哄睡觉一着急就怎么也想不到这点....还乱来的把万用表红色表笔插电流孔去测了...还好生活在现代,还好有空气开关,要是放我小时候那大晚上就要打着手电去换保险丝了....只可惜两根万用表笔留下了永久的烧痕...就当引以为戒吧...还是谢谢大家啦

网友:
不知AC和DC在数字表里表示什么吗?!

网友:
看到那个dc了吗?你用的直流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电阻档测量插座电阻,算你走运

楼主可以试试,我觉得这个表带保护,应该没问题

网友:
其实,万用表DC档的真正含义是测量未知电压的所有成分,比如甲类功放放大管输出的信号;而AC档的含义是测量去除了直流成分的未知电压。
所以真正RMS的万用表,DC和AC都应当正常测量市电电压。
DC档测不了市电,只能说明这不是true rms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