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再拆个无刷电机

楼主(2020-09-27):
上次拆个6ⅴ。这次12Ⅴ,带轴承,双线并绕的。
定子打出来。板有硬胶封,换场管子,风枪一年用不了几回,手不熟,拆坏2管子。上电不转,拧几下,偶尔转,一直转,断电再上,不转。可能是霍尔位置不对,明天再弄了。

网友:
这类风扇的板子都很难无损的拆卸下来,拆下来后又能修复使用就更难了。

网友:
挺好的电机,拆了可惜了

网友:
有没有想过,发热的MOS是好的呢?

网友:
简单!粗暴!生硬!!希望你啪啪的时候,动作要缓和些。。。。。。

网友:
这感觉不是修,是拆报废的节奏啊

网友A:
看上去像高速小水泵用的无刷电机,驱动板有环氧树脂灌封为了防水,头次见到低压内转子四绕组无刷电机,机器绕线有个弯管插入漆包线,弯管往复转动绕线。我见到很多是电脑风扇是外转子四绕组无刷电机,定子卡在同心环绕线机上,绕线机有环转动装置绕漆包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像高速小水泵用的无刷电机,驱动板有环氧树脂灌封为了防水,头次见到内转子四绕组无刷电机,我见到很 ...

内转子惯性小,加减速快。
外转子轴单端固定不方便驱动负载,适合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