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教,PS3111有没有ce跳线?

楼主(2020-09-27):
公版PS3111板子,用转接贴上了4ch8ce的th58tft1xhlbaeg,结果两片都只认4ce,而且每片4ce都在同一个ch,求教各位大佬,这个板子有没有ce跳线?能不能开完16ce?

网友A:
第二贴 贴到第一帖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贴 贴到第一帖背面

回去试试,可是我单贴一贴也只见4ce哦

网友B:
这个是单通道4CE板子...每个焊盘只支持4CE,且ID单通道
目前已知支持单8CE的板子有mSATA的板号INIC6081-msata-4BT REV1.0,4贴152
和HT9530-S1825 ITL2BGA-VC,双贴152
除此之外我还没见过第三种支持单贴8CE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单通道4CE板子...每个焊盘只支持4CE,且ID单通道
目前已知支持单8CE的板子有mSATA的板号INIC6081-msa ...

那没得玩了呢,你说的板子都不好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单通道4CE板子...每个焊盘只支持4CE,且ID单通道
目前已知支持单8CE的板子有mSATA的板号INIC6081-msa ...

PS3111有没有土狗跳线,是不是也是R23,
ps3111感觉也就是国内的笔记本用的比较多,都是M2的,也基本上都是台湾的厂商的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单通道4CE板子...每个焊盘只支持4CE,且ID单通道
目前已知支持单8CE的板子有mSATA的板号INIC6081-msa ...

那像这种呢?也是单通道吗?联想的SL70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S3111有没有土狗跳线,是不是也是R23,
ps3111感觉也就是国内的笔记本用的比较多,都是M2的,也基本上都 ...

3111没有土狗,在工具里设置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111没有土狗,在工具里设置就行了

流星佬总是把技术藏着掖着,不过每次都是热心帮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像这种呢?也是单通道吗?联想的SL700

这个没测过不清楚是单通道还是双通道、但是联想的SL700 2280  4BGA152是单通道的,还有金士顿的2280也是单通道
拆掉一片闪存 再看看CE分布就知道是单通道还是双通道了
PS3111没有tog跳线也没有RCE跳线,靠板子自己分配,所以绝大多数的PS3111 6081 As2258只有特定的板子才支持单8CE,常规4贴板子不用想了 基本是不支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测过不清楚是单通道还是双通道、但是联想的SL700 2280  4BGA152是单通道的,还有金士顿的2280也是 ...

看您的回复必须很认真才可以,依稀记得说过b16 b17 b27在ps3111上像打鸡血一般,自己有b27,四贴8ce,500g,缓外稳定的200,太夸张了,在59xt上b27和狗屎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流星佬总是把技术藏着掖着,不过每次都是热心帮忙

冤枉,我什么时候藏着掖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您的回复必须很认真才可以,依稀记得说过b16 b17 b27在ps3111上像打鸡血一般,自己有b27,四贴8ce,500 ...

我把b27贴在as2258上感觉也像狗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您的回复必须很认真才可以,依稀记得说过b16 b17 b27在ps3111上像打鸡血一般,自己有b27,四贴8ce,500 ...

B27 2CE,128GB缓外140+MB/S,要不是双通道限制,早就把2258锤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27 2CE,128GB缓外140+MB/S,要不是双通道限制,早就把2258锤爆了

as2258 4ceb17缓外为什么还是只有几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把b27贴在as2258上感觉也像狗屎

8CE双通道,速度算是可以了呀,反正确实是一条直线,59XT那坑爹货搭配B27才是用处了3281搭配QLC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as2258 4ceb17缓外为什么还是只有几十

配b17什么水平?我考虑搞2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