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 D525AF-00电源开修 dps525

楼主(2020-09-27):
Dell电源开修 dps525

1 先测下待机电压(齐全)
2 按下测试按钮,工作电压(齐全)
3 一带负载,就没反应了
4 打开,从插头开始往后测
5 测得整流桥老化,反向电阻只有6M左右,——————更换,型号GSIB 1560  电流15A,耐压600V
6 换完了,还是老样子,郁闷——————看来好修的电源不是那么容易遇到的,老老实实测电压吧
7 明天继续

楼主:
首先换了两怀孕电容——————这个容易,换完故障依旧

换整流桥——————换完依旧

网友A:
这两个电容哪怀孕了?整流桥用电阻档测谁教的?

楼主:
电容顶部凸起一点了,正常应该是平的。

整流桥中间两脚往两边测的话,应该一个是无穷大,一个是1k左右

网友B:
这个难道不是应该查一下反馈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难道不是应该查一下反馈电路吗?

这个电压都全的,只是带负载能力差,测电压测不出来。
维修思路:优先查查反馈电阻,目测直接损坏的原件,先代换掉————从输入端开始排查老化的原件
还有一点,这个电源有个继电器,每次通电会吸合,这个没听到响声,重点排查下
目前就这么多

楼主:
整流桥老化是肯定要换的,要不然就是个大电阻在耗电,晚上上个测试图

网友:
看样子是APFC的。测一下高压电解容量有没有衰减,电压有没有达到?(大约380V左右吧)

楼主:
报告下最新进展,该电源板A输出三路110v直流到板B,板B输出各路电压,测得电压正常,绿线接地正常启动,各组电压都有输出,经过排除,两组12v中,有一组12V不能带负载,一带负载就保护,两组12v反馈电路进控制板上339A电压比较器,由于没图纸,不能确定各路电压,比较难搞。

目前判断:
1  有可能是339A坏了

2  电压取样电阻失效,明天把电阻吹下来测下

网友:
查查待机电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压都全的,只是带负载能力差,测电压测不出来。
维修思路:优先查查反馈电阻,目测直接损坏的原件 ...

继电器没吸合的话查下pfc工作了没 不过就算pfc没启动也能用 只是效率降低了

网友(2020-10-28):
整流桥用指针表测量正反向电阻比较好!

网友:
我最近也从单位的服务器撸了两个这种电源也是坏的,一个有电压但是一开就掉电,一个是全无电压,5v待机的主控已炸,pfc功率管已炸,正在等待邮寄零件进行修复

网友(2021-01-02):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容哪怀孕了?整流桥用电阻档测谁教的?

没看见楼主用地是哪种万用表,指针还是数字,所以不好判断能不能用电阻挡测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