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朋友送的厂里退下的得伟 DC720,大家看看能换锂电吗?

楼主(2020-09-27):
这两天正在纠结买那个电钻的时候,问了下朋友,刚刚他们厂里退下了一批得伟的电钻,换了牧田了,就给我来了一个,型号是DC720,这应该是得伟很老的型号了,用的镍铬电池,朋友送过来的是两电一充的套装,今晚刚到,正在充电,拍几个照片给大家看看,另外问问,这个机器用的是镍铬电池,可以换成锂电吗?求渠道,谢谢!

型号是DC720 18V 400W;

夹头,可以通用1.5~13mm的批头等;牌子看不清,也不认识;

好像是金属的;

正反转开关;

调速开关;
看螺丝的样子,应该是没拆过;

朋友随机带了两块电池,一块是2008年的,已经完全充不上电了;一块是2013年的,可以充电,但是一会就没电了;

电池的贴纸;

触点;

很重,很大;

这是充电器,泰国制造,由于镍镉电池的充电特性为恒流充电,所以对电压要求不高,这与锂电池不一致;

在此,也请教下各位,这个可以改为锂电吗?有没有渠道或者方法,网上内容不多!先谢谢各位!

楼主:
搜了下,夹具是德国罗姆的,应该也是大牌的夹具了!

网友:
18V用5串锂电,前提是你已经掌握足够的改装知识,包括电池选择、电池安装、充电维护等诸多内容。

网友:
有刷的?改电不怎么划算啊!

网友:
换肯定能换先看看电池盒能装下几节18650,换锂电要加保护板充电器也要改或者换

网友:
最简单方法入手德伟转换套件+锂电池
复杂办法#翻新视频里有介绍怎么弄,视频

网友:
看看能放多少节锂电池 估计要降低工作电压

网友A:
便宜的方法,买个大艺的电池座,然后买成品电池,或者买别的牌子的电池座,现在闲鱼上工匠的新款电池还算便宜,改这个也可以,不推荐买电芯替换电池,这样充电器也要改,然后电池也只能用这种老款机器上,改脚是最合适的

网友B:
原电池估计是15串镍镉电池满电21伏左右 可以改5串锂电 满电也是21伏 但前提是壳子里能装下 里面还得装保护板 充电器换锂电用的

网友:
能不能改就要看电池壳能不能放进足够电池

网友:
如果家用不太多的话,网购镍氢电池只换电芯就OK了,充电器也不用换!

网友:
淘宝上有卖改好的电池组的,我买过。

网友:
18V用5串锂电

网友:
B站有个up主叫:机电DIY,他有同款换锂电的视频,楼主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电池估计是15串镍镉电池满电21伏左右 可以改5串锂电 满电也是21伏 但前提是壳子里能装下 里面还得装保护 ...

刚好可以放下5串的电池,不过充电器得换,而且平衡充也麻烦,整体成本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方法,买个大艺的电池座,然后买成品电池,或者买别的牌子的电池座,现在闲鱼上工匠的新款电池还算便 ...

你好,哥们,能给个咸鱼工匠电池的链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好可以放下5串的电池,不过充电器得换,而且平衡充也麻烦,整体成本较高 ...

直接塞一块5串的充放电保护板进去即可以了 外置充电器充电 淘宝大把

网友:
我可以给改 坐标山东 有兴趣可以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塞一块5串的充放电保护板进去即可以了 外置充电器充电 淘宝大把

刀哥?外置充电器?不是均衡充吗?前面的我能理解,后面的不太能理解啊,求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哥?外置充电器?不是均衡充吗?前面的我能理解,后面的不太能理解啊,求指教,谢谢! ...

肯定是带均衡啊!淘宝搜5串锂电池保护板 很多的。
比如这样的

外置充电器就是一个带转灯功能的21伏电源
比如这样的

图片仅供参考 能不能用还得看壳子空间是否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