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恒温晶振10MHz方波

楼主(2020-09-27):
应该是从退役基站里面拆出来的不贵可惜是方波输出
1.外壳丝印 总体重量很轻
2.电路部分 通过一个三极管加热还有个温敏电阻
3.正面有一个芯片和几个5脚6脚管
4.稳定运行后电流200ma最右 热成像下的样子

网友A:
To220器件是加热用的吗?所谓恒温槽?

网友B:
84度啊,可以煎鸡蛋了啊

网友C:
这东西会发热?高级。。。。

网友:
我在华为PTN的板件上也看到过这款晶振 OCXO的吧

网友D:
你确定没有短路?????/有波形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220器件是加热用的吗?所谓恒温槽?

应该是的,网上看到更大恒温晶振恒温很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会发热?高级。。。。

哈哈 找到这晶振出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没有短路?????/有波形输出吗??

回去用示波器试了下有波形输出,恒温晶振有点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84度啊,可以煎鸡蛋了啊

是很烫 热成像有点不准可能有几度偏差

网友(2022-12-02):
温度挺高档

网友:
有源温补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