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正泰万用表蜂鸣档一直响咋修

楼主(2020-09-27):
淘宝买了个正泰万用表,貌似50元左右,朋友用了一段时间后,打在蜂鸣档一直响,不是线的问题,这种是啥原因呢

网友:
烧了或者转盘拆过接错滑轨片了。

网友:
蜂鸣档就不几个元件,拆开看看。

网友:
芯片蜂鸣脚坏了。。。
外面358那一片问题不大(否则不会叫)

网友:
我的垃圾表让我测电蚊拍烧了,二极管档一直响,电压档还好用。

网友:
怀疑是转盘的问题,建议清理一下看看,如果不行,再看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