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WU130电池

楼主(2020-09-27):
用了一个月的WU130拆开电池看看,用的EVE的电芯,电池内部除了热敏电阻外无其他元件。WU130与同配置TSR1080级价格差不多,体积小巧,电池寿命有待考验;壳子比tsr的容易拆,另一把用了5年的tsr1080电芯用的是三洋电池。

网友:
亿纬的10C,你要说好肯定不如20R,这俩价差都一倍了,不过宝时得这种大厂直接从亿纬那儿拿的肯定是最好的那批,保证家用强度没问题的。

网友A:
这电池保护板是不是缩水了?开始卖也是这种么?什么元件都不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保护板是不是缩水了?开始卖也是这种么?什么元件都不带?

现在保护都集成在机头和充电器了,挺多一线牌子拆开里面就一块直连板子几颗检测电阻,很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保护都集成在机头和充电器了,挺多一线牌子拆开里面就一块直连板子几颗检测电阻,很正常 ...

确实是这样。我的博世也是  就有一两个电阻 其余啥也没有。不过好像有的版本有很多原件,有的版本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这样。我的博世也是  就有一两个电阻 其余啥也没有。不过好像有的版本有很多原件,有的版本没有。 ...

老版本应该集成了三串控制芯片和MOS吧,过流过充过放NTC检测这些直接在电池端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保护板是不是缩水了?开始卖也是这种么?什么元件都不带?

不知道最早的版本是怎么样的,这个是上个月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这样。我的博世也是  就有一两个电阻 其余啥也没有。不过好像有的版本有很多原件,有的版本没有。 ...

这个电池每串都有引出端,充电器里面也有检测电路,(不是放电式的均衡电路)。博世的就没有,就简单的串充,用了五年,拆开量了三节电池电压很均衡,靠的就是电芯的一致性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池每串都有引出端,充电器里面也有检测电路,(不是放电式的均衡电路)。博世的就没有,就简单的串 ...

说的对,博世的确实没有引出端。就是靠电池的质量保证使用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