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游戏机的主机不知对不对

楼主(2020-09-28):
有没有知道怎样接线的老师

网友:
拍拍乐一类亲子机的,有现成的套线卖

网友:
有一个VGA接口,接到驱动显示屏主板的,黑色很长的接口槽接到按键上,可以这么说,就是小孩玩的小游戏机上的。电源供电口不知道在哪,你怎么不拆开看看??

网友:
没有外接那一套硬件你也玩不了啊,最多能点亮,拆的时候应该把整套尾线按钮啥的,给拆掉带回来的

网友:
没有拆?发拆机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