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方便易携的大号U盘PSSD,优越者M.2 NVMe移动硬盘盒开箱测评

楼主(2020-09-28):
本来应该在一周前就发布的评测,怎奈当前正值季节交替,1岁大的孩子生病住院了,这段时间我做陪护。好在发表本帖时孩子已经痊愈出院回到家中......

首先这里先说个“新”名词:“PSSD”

PSSD?

奥。。。不对,我说的是:PSSD,P就是Portable(可移动的),SSD就是SolidState DiskSolidState Drive,俗称固态硬盘,合起来也就可以移动使用的固态硬盘。
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这一期的测评,有请主角“优越者M.2 NVMe移动硬盘盒”闪亮登场

开箱:
优越者M.2 NVMe移动硬盘盒的产品包装采用的是消费类小数码产品惯用的白卡纸覆亚光膜的包装盒,内部有一个吸塑材料的托盘承托硬盘盒本身

打开附件包依次可以看到:产品合格证、质保卡、说明书、硬盘导热垫、硬盘固定栓(三个黑色的橡胶)

硬盘盒头部采用塑料材质,传输接口为当前主流的USB TYPE-C接口

尾部巧妙的采用一个免工具拆装的锁扣结构用于固定外壳

硬盘盒主体采用铝合金材质,其正反两面有一道道鳍片用于辅助散热

两侧采用镂空工艺辅助散热

打开硬盘盒,内部的PCB较为平整,除了必要的硬盘金手指接口其余的零件都设计在背面

安装硬盘十分简单,直接对准插入金手指,用橡胶栓固定硬盘即可

另外,随机配套的数据线也颇具特色,为TYPE-A、TYPE-C两用设计,为日后使用便利性打下基础

参与测试的选手:
1.希捷BackupPlus新睿品1tb移动硬盘
2.佳翼Q3 USB3.0易驱线+朗科240G SSD固态硬盘
3.银灿903 64G USB3.0优盘
4.优越者M.2 NVMe移动硬盘盒+朗科120G NVMe SSD固态硬盘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USB接口标准

测试用的文件:
1. 3.8G 大文件*1个
2. 3.43G 零散小文件*165个

测试结果:(由于电脑配置以及移动硬盘本身素质差异,测试结果仅供参考)

1.苹果笔记本上测试的结果

2.windows7台式电脑测试结果

评测总结:
产品的包装中规中矩,其创新的采用了橡胶栓固定硬盘、免工具拆装壳体以及便携两用数据线为广大消费者的日常使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带有散热鳍片的铝合金外壳加上侧面镂空处理给硬盘散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唯一要指出的遗憾是外壳靠近数据线插口这一头的散热鳍片没有做倒角处理,因此用手顺着硬盘盒触摸有一点刮手的感觉。如果这里也做一下倒角处理再配上一个绒布套相信在日常使用中就可以有效避免与其他数码产品发生刮擦。

虽然这次“优越者M.2 NVMe移动硬盘盒”评测的结果显示我手头的这套组合传输的速度并不是很快,但是我们可以在参与测试的选手图中看到“优越者M.2 NVMe移动硬盘盒”所采用的RTL9210主控提供了10Gb/秒的最大传输能力,也就是说如果搭配的是更好的SSD硬盘,很有可能传输文件的速度可以达到接近每秒1个G的速度

网友:
M.2接口是一种新的主机接口方案,可以兼容多种通信协议,如sata、PCIe、USB、HSIC、UART、SMBus等。m.2接口可以设计为 SATA总线和支持 NVME协议的pcie总线,移动硬盘主控芯片分出 支持 SATA  ,和同时支持 SATA+PCIE 总线读写(商家的宣传),生产成本决定了价格区别,或者说商家有意分开档次榨取利润,这个东西是和里面的SSD 有关的:淘汰的一个SSD是SATA的就只配一个支持 SATA的就好了,没有必要花钱去买一个暂时用不上的同时支持 SATA+PCIE 读写的,

固态硬盘M.2接口的独有特性:

M.2接口SSD用有B、M两种口,接口。其中,B口走SATA通道兼容PCIe×2,最大理论读写速度分别达到700MB/s、500MB/s;而M口专为高性能存储设计,走PCIe×4通道,最大理论读写速度高达4000MB/s。
B口通过SATA通道传输一般会使用AHCI协议,而M口通过PCIe×4通道传输一般会使用NVME协议。NVMe全称Non-Volatile Memory Express,非易失性存储器标准,是使用PCI-E通道的SSD一种规范,NVMe的设计之初就有充分利用到PCI-E SSD的低延时以及并行性。

对于走SATA通道或PCIe×2通道的SSD,最大理论读取速度达到700MB/s、最大理论写入速度达到500MB/s,在实际使用中和2.5寸SATA SSD不会有太大差别。

一款SSD最核心的部件就是主控和存储颗粒,SSD在传输过程中所使用的通道是由主控决定的。为了兼容性,M.2 SSD一般会同时具备B、M两种口。选购SSD的时候,一定要明白所使用的主板M.2接口所使用的通道。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固态硬盘

网友:
这个双接口的线倒是挺有特点,而且很实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测试下读取速度,看看是否支持UASP。。。
反正现在不支持UASP的硬盘盒我是不会考虑的了。。。

网友B:
数据线两用设计确实在用途上扩展了便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测试下读取速度,看看是否支持UASP。。。
反正现在不支持UASP的硬盘盒我是不会考虑的了。。。

由于win7不支持UASP所以特意弄了一个win10系统,用AS软件可以看到“优越者M.2 NVMe固态硬盘盒”是支持UASP协议的,并跑了一圈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线两用设计确实在用途上扩展了便利性

相比市面上很多配两条数据线的方式,这样确实更方便一些

网友:
这个测试分数还不如我的AMS1352R。
建议不要用朗科的SSD测试,这样跑不出NVME的性能

网友(2021-05-22):
引用 楼主:
由于win7不支持UASP所以特意弄了一个win10系统,用AS软件可以看到“优越者M.2 NVMe固态硬盘盒”是支持UAS ...

1.这跑分数据完全和NVME协议的SSD不匹配。
2.一般开120GB的盘时降容开卡来的,因为颗粒坏块多,不足容。用这样的卡好意思放进去做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