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徐州永盛三轮车后桥拆修,齿打掉了三颗。半轴断裂

楼主(2020-09-28):
齿打掉了三颗。半轴断裂,总长46.5花键齿18轴承内孔20mm轮芯到轴承100mm,记录一下。

网友:
估计是伞齿轮差速器裂开,导致其他齿轮突然过载,网上看看应该有相应的维修配件。国外设计的斜齿轮差速器不错,可以小型化差速传动齿轮更适合用在三轮车。

网友:
安慰楼主,祝早日修复

网友:
烤瓷牙,2000元一根,6000元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