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我的电摩充电器

楼主(2020-09-28):
大家看看是个什么玩意 东升的 只知道空载电压0
是不是脉冲?

网友A:
这个有可控硅的,需要接电池才有输出。另外,你可以直接测量输出端滤波电容的电压判断。这个就一普通充电器,不是脉冲的。

网友B:
充电器,脉冲的和充满自动停的更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脉冲的和充满自动停的更好用

如何知道有没有脉冲和满自停?

网友C:
想多了,这就是普通三段充电器。随便一款脉冲充电器都不便宜。比如恒宝,用料也是这个充电器不能比的。但是感觉脉冲的充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可控硅的,需要接电池才有输出。另外,你可以直接测量输出端滤波电容的电压判断。这个就一普通充电器 ...

谢谢回复 小白一个只能求助各位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多了,这就是普通三段充电器。随便一款脉冲充电器都不便宜。比如恒宝,用料也是这个充电器不能比的。但是 ...

有个据说是脉冲的 感觉也是冲不满 不知道是咋回事。回头再拆了它发图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