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9.9元到手的荣事达小太阳取暖器拆机,给底座加配重

楼主(2020-09-28):
我居住在湖北西部,冬季气温最低一般在零下5度左右,我们这里不像北方有暖气,每到冬季,一般都用电暖气。因为要小房间使用,所以买了这个19.9包邮的小太阳取暖器,800w的。

插头和电源线

做工还行

电热管是二根独立400w的,这个设计我喜欢,因为就算是坏了一个,还有一个可以用

楼主:
电热管是二根独立400w的,这个设计我喜欢,因为就算是坏了一个,还有一个可以用

壳子好单薄,开关,电线是耐高温的

楼主:
底座太轻了,给加一个配重。

网友:
我用的是圆管,自己换的碳素管,原来的太亮,碳管可以睡觉时用

网友:
还是PTC的热风机安全

网友A:
兄弟,你这配重不划算,去外面搞块砖头或者泥巴烧一下就好了
另外,看到这个发热管,就想起我扔掉的热得快,有点可惜
湖北现在就要用取暖器了吗?感觉有点太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配重不划算,去外面搞块砖头或者泥巴烧一下就好了
另外,看到这个发热管,就想起我扔掉的热得快 ...

现在还不用烤火,这是为过冬做准备,不过我这里乡下有一个海拔2千多米的地方,已经烤火半个月了,柴火炉子烤起,二师兄的爪子炖起,好不快活!

网友B:
话说我一直都想弄个壁炉来着…关键就是太贵了…河南南部比楼主还靠北…比楼主还冷…取暖方式之前基本靠忍…现在感觉电热毯还算是靠谱…就是热起来很难受…档位差距太大…

网友C:
楼主电热器用的是石英发热管,这东西靠根部易坏,还不如电阻丝的发热盘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一直都想弄个壁炉来着…关键就是太贵了…河南南部比楼主还靠北…比楼主还冷…取暖方式之前基本靠忍… ...

电热毯功率不大,搞一个可控硅调压板,调光台灯的都可以,就可以了无级调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热器用的是石英发热管,这东西靠根部易坏,还不如电阻丝的发热盘撒。 ...

其实电阻丝的发热盘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电阻丝两端和电线连接处很容易因为高温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电阻丝的发热盘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电阻丝两端和电线连接处很容易因为高温接触不良 ...

我们都说的是对相同问题各自的体验,应相互尊重。电阻丝的发热盘出现故障容易自行处理 啊。

网友:
这种很费电,用电油汀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