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多个SSD 想合并闪存 求助谢谢!

楼主(2020-09-28):
手头有多个SSD 想把闪存合并,把容量变大,请高手支招,怎么合并?
主控闪存
AJM605三星 140 K9GBG08U0A
BJM605三星 140 K9GBG08U0A
CSM1318东芝 TC58TEG5DCJTA00
DSM1443镁光 4SC12 NW347 PFE16
E*2SM1502东芝 TC58TEG6DDKTA00
FSM1535东芝 TC58TEG6DCJTA00

网友A:
把这些小容量的处理掉,直接买个大容量的更现实。

网友:
颗粒一样装到一起就行了。只要主控支持这个颗粒就行

网友B:
看了下,e这个板子牛呀。基本通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e这个板子牛呀。基本通吃了

这个能直接插电脑上开卡么?还是必须得用开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些小容量的处理掉,直接买个大容量的更现实。

麻烦看看这几个挂咸鱼能卖多钱啊?不是很了解

网友:
我觉的想挑战的话,找支持颗粒板子拼,简单一些如二楼说的。

网友C:
直接咸鱼处理掉或者拆机做成u盘,容量都不大,没有折腾的意义。
K9GBG08U0A=4GB 合并也就8GB,勉强装个xp

TC58TEG5DCJTA00=4GB
TC58TEG6DDKTA00/ TC58TEG6DCJTA00=8GB  两个e可以合成一个16G 恩,勉强一个win7

镁光 4SC12 NW347 PFE16=4GB SLC 这个是bga100的 板子不是很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咸鱼处理掉或者拆机做成u盘,容量都不大,没有折腾的意义。
K9GBG08U0A=4GB 合并也就8GB,勉强装个xp

谢谢 回复的很专业 多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咸鱼处理掉或者拆机做成u盘,容量都不大,没有折腾的意义。
K9GBG08U0A=4GB 合并也就8GB,勉强装个xp

好奇【TC58TEG6DDKTA00/ TC58TEG6DCJTA00=8GB  两个e可以合成一个16G 恩,勉强一个win7】,这两个颗粒ID都不一样,怎么合并?那个主控支持不同ID颗粒合并开卡?

网友:
都是DIY成U盘的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