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9毛包邮的插板

楼主(2020-09-28):
上次论坛老哥说淘宝特价版有捡漏,2块多包邮的插板,不过是不带线的,我进去的时候没了,只有带线的了,最低的那个要5.9元,我有个特价版的5元红包,抵消了后9毛包邮还是可以的

包装够简单的

2位

不吸磁铁 磷铜的哇

还行吧 10a都是10a

后面两部分,可换线式

这个螺丝专用的三角形的

上22-1里面的才行,后来黑色的那个不得行,太小了

这个

拆出来没好粗,10a是没有的,这根线3a最多了

打开,较细啊

铜片

晃眼 东厂制造

内部铜片 款3.5

厚度0.5

开关部分,内部塑料毛刺还是很明显的

led 大开大合 无热缩管保护

线阻52毫欧左右

地线明显高一些,看来能省就省嘛

总的来说9毛钱还是美滋滋的

网友:
我在等不带线的

网友:
原来特价版的红包是这么用的呀,我以前好多送的红包都没用,不知道怎么在特价版用,长知识了

网友:
测量铜条的厚度不要在突起肋处测量,应该在平面处测量,这样厚度就没有0.5mm了。

楼主:
哦。多少入的呢

网友:
9毛大洋,一体铜条,赚翻天了。。。。。

网友:
特价版红包这么多

网友:
新人红包一ID只得到一次

网友:
9角的插排,一体铜排,不错了,线细换掉用,。

网友:
这个9毛钱绝对是亏本买卖了

网友:
酷电王的插板质量不错且便宜撒。

网友:
2¥不带线插板被大家撸完了,太疯狂了

没买到+1

网友:
我七毛上的车,哈哈哈
质量还是可以的
大功率不能上
但是其它用途足够了的

网友:
插座还不错,电源线有点奇怪,通常都是3色线,这个看上去只有一个颜色。

网友:
这确实不错了

网友A:
9毛的东西动用了900的设备,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9毛的东西动用了900的设备,呵呵

设备就是拿来用的嘛,再说了哪里是900元呢

网友B:
这家店非常鸡贼,一放五块钱的优惠券出来就马上把不带线的下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家店非常鸡贼,一放五块钱的优惠券出来就马上把不带线的下架。

都是算着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