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ELECALL EM33D万用表DV当损坏,铲牛屎上硬封IC

楼主(2020-09-28):
手头有一块ELECALL EM33D万用表,直流电压档坏了,一直显示999不归零,拆开电路板查看,元件没有明显烧坏的痕迹,所以就干脆直接换芯片吧。
关于这表用的是什么ic,在网上没找到参考案例,但是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就大胆的猜了。

首先如图,芯片是44针的,常用的就是9205的那颗icl7106,于是找来数据手册看相关的数据手册,发现pcb上的丝印所标识的1号引脚与手册上对应的电路引脚不太一样。接着寻找有没有别的44针的万用表方案,结果没找到icl7106之外的芯片了。后来翻了很多icl7106万用表的照片后发现,该芯片的1,2,3号脚基本都是没有功能无需焊接的,大胆猜测,估计是em33d的丝印方向不对,于是用记号笔重新画了1号引脚的位置。某宝下单ic,只需要2.x,坐等收货焊接。
收到芯片后,不出意外,引脚和封装不匹配,只能掰引脚了。

至于如何扣下牛屎,本人尝试了很多办法,发现还是热风枪管用,温度设到200度,既不会吹飞元件,也不会吹坏电路板,等温度上来后,趁热用铲刀果断扣下来。

焊接芯片是个麻烦事,最外围的3个引脚是无法正常接触到焊盘的,倒数第三个还能勉强焊上,但是最外头的两个就得用导线连接了。
焊的不好,将就看。

再来个特写

焊完之后记得对每个引脚进行测量,确保都已经连接上,再来个全局图

接上电池,顺利开机,电压档显示恢复正常,能顺利归零。

但是又遇到新的问题,电压的读数比正常值偏低很多,如图测试的是19v笔记本电源的电压,实际出来不到18v

而且,这个数值还问稳不下来,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等回头空了再修。

更新!
在坛友的帮助下,调节了主板上的电位器,电压值显示也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