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 物理学家提出新数学方法证明时间旅行不存在悖论

楼主(2020-09-28):
稿源:cnBeta

据外媒报道,多年来,时间旅行一直是科幻小说和电影的主题。大多数读过或看过时间旅行内容的人都知道这个矛盾的问题。也许最好的例子是80年代的经典电影《回到未来》,在这部电影中,主角Marty不小心阻止了父母见面,为此他必须在自己被消灭之前纠正自己犯下的错误。

时间旅行是科学家和物理学家们研究了多年的事情。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物理学专业的学生Germain Tobar表示,他已经找到了一种可以让时间旅行不存在悖论的数学方法。根据Tobar的理论,经典动力学认为如果知道系统在特定时间的状态那么它就可以告诉你系统的整个历史。

他的计算表明时空可能能自我适应以避免悖论。一个例子是一位时间旅行者穿越到过去阻止疾病的传播。如果这次任务成功了,时间旅行者就不会再回去尝试预防疾病了。Tobar认为,这种疾病仍会以其他方式传播,通过不同的途径或方法从而消除这种矛盾。

他表示,无论时间旅行者做什么,疾病都不会停止。Tobar的工作虽然高度复杂,但本质上是观察时空连续体中任意数量区域上的确定性过程。它展示了封闭的时间型曲线是如何符合自由意志和经典物理学的规则的。

这个新的数学方法表明,时间旅行者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而悖论是不可能的。昆士兰大学物理学家Fabio Costa(Tobar研究导师)表示,事情总是会自我调整以避免任何不一致。

网友A:
如果回到过去也改变不了任何事,那就是宇宙一切都是注定的,那又如何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回到过去也改变不了任何事,那就是宇宙一切都是注定的,那又如何解释 ...

一个解释是,如果一切事物都是遵循物理定律运行的,那么根据现在各个物体的运行状态,就能推导出未来的状态,所以未来的一切都是注定的。就像一辆小车以1米/秒的速度匀速运行,那么一秒后这辆小车的位置就一定是运行方向的一米处。这也叫机械决定论。

网友:
根据以上理论,完美的解释了时间旅行的不可能,既然一切向前发展,就不可能再回到所有事物之前的某个状态(时间点)。就像尚未证明物质可以凭空产生或者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