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鲜出炉 众仪ZT-Y 万用表开箱拆解简评

楼主(2020-09-28):
众仪9月中旬的新产品ZT-Y第一时间给大家来个拆解,简单测试。

包装内全部物品。万用表在布袋里。

第一眼发现转盘不一样了。而且还是双料双色注塑。
红色部分是软的,黑色部分是硬的。手感好了不少。

外观上看还是挺高级的。和之前的产品完全不一样了。

开机满显。

顶部照明和NCV天线。

和61E比下个头。属于比较小巧的那种。
和ZTX个头差不多,比M0 M1小很多。

多了个方波输出功能。

按左上角选择按键可切换频率。

从50Hz开始,然后100-1000Hz 百位步进。1000-5000Hz 千位步进。

61E上测一下。

通断档位略有一点点延迟,比61E和自家的300AB要慢一点点,基本不影响使用。
但是比我手里那胜利70C要快的多,70C的通断简直没法用。。。
通断档位左上角的红色LED会亮。

同屏三显,下面是模拟量程条,又上角还有个副显。
电压,频率可以一起显示了。

温度档,副屏显示华氏温度。

电压测试,平民的AD584又来了。

自己对照标定吧。

结果还是很满意的。

0.05%精度电阻测试。

楼主:
简单测试完成,开始拆表。背面四角四颗螺丝。

先拆了电池仓,3节7号电池。
这次给的是碱性电池了,记得以前的表有碳性的,有碱性的,莫非和售价有关?

电池仓啊电池仓!又是正负极都是弹片的设计。。。
时间长了弹片弹性变差,很容易接触不良。
而且,正负极弹片都是一样的,装电池的时候必须看一下下面的电池标示。
要是负极改成螺旋弹簧式的就不会这样了!

拆开后盖。

一眼望去无牛屎!全部硬封了。

两枚陶瓷保险管。

ICL8069基准。

DTM0660L单片机。

一个无标的液晶屏驱动IC。

HE233MPR  3.3V稳压管

24C02存储器

照明部分一个5mm的草帽LED。

NCV这里是不是少焊了根棍儿?

电路板正面没原件了。

超黑底反显液晶屏。

总体感觉和M1,5566 是同一方案的。

网友:
显示挺好,就是有点费电,要是配充电电池就好了。

网友:
美女这是在万用表厂测试部门兼职?

网友A:
楼主辛苦,谢谢分享!哪里的宝贝,多少银子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谢谢分享!哪里的宝贝,多少银子进的?

众仪免费送给表姐玩的。。。

网友:
不知道自带的表笔质量怎么样,现在发现线材柔软度可以严重影响心情

毕竟好的表笔估计都比这个表要贵

网友:
妹子的表太多了

网友:
众仪的表也就这样吧,有过两块了,感觉像做手机一样的机海战术么??

网友:
大表妹哈哈哈

网友:
肉丝好久没露面了

网友:
雪mm  终于想家了

网友:
大表姐,上午好

网友:
雪妹妹的帖子,过来顶下,再学习一下。

网友:
彩屏断码 漂亮

网友:
谢谢分享,好表!值得拥有。。。。。

网友:
祝贺楼主,准备精了,前排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