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把英特尔CPU风扇装在AMD显卡上

楼主(2020-09-28):
老姐电脑的同款显卡,微星HD6750,风扇挂了,平时偶尔也有异响,打孔注过油,又不行了,换吧,可现买也不赶趟了,先把我的拆下来给他装上,我自己的慢慢改
i3盒装自带的CPU散热器,铝块比较薄,但也用了好几年,换了酷冷至尊的猎鹰还是压不住热,换了六热管,毕竟硅脂U这么多年了,里面估计干了

显卡的原装风扇

把CPU风扇剪脚

塑料罩子开了两个条形孔,风扇支架正好进去,定位

上扎带

不算太厚

重新压线

改装过的压线钳

显卡风扇安装完成

原机风扇是0.35A,CPU风扇标称才0.17A,这么多年了,依然转速稳,很静音

酷冷至尊机箱,后板原先是白色,可生锈了,后来抛光重新喷漆的

楼主:
2011年组的电脑,现在依然够用,当初看着费钱,用这么久,也就不算费钱了
特意装了鲁大师,看看温度情况

温度良好

测试了五分钟

66666:titter:

也就是看看网页视频,直播,上个微信QQ,刷个机,看个图纸啥的,都够用。win7-64再让它战斗几年

网友A:
你这电脑够老,对了冷压钳多少钱的?网上几十块的钳子压线完全要不得。一直没有找到便宜好用的冷压钳。

网友B:
工艺工具不错。风道还可以稍微优化下,建议机箱顶部的两个散热风扇安装位置,用透明胶布封掉靠后面的那个,避免冷风进来又被附近的风扇吸出去了。

楼主:
还可以呀,够用

网友C:
重量怎么样?显卡有下坠吗?需要高科技筷子顶一下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量怎么样?显卡有下坠吗?需要高科技筷子顶一下吗?哈哈

应该是重了一丢丢,不过这点儿,估计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量怎么样?显卡有下坠吗?需要高科技筷子顶一下吗?哈哈

这个卡还好不算重,,我那个卡就打印了一个孙悟空 金箍棒顶着

网友D:
用扎带振动很大啊,你不怕哪天给你弄蓝屏或者硬盘弄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扎带振动很大啊,你不怕哪天给你弄蓝屏或者硬盘弄挂了?

会吗?这个倒真没想过,但风扇很静音,很稳呀,我摸摸去

网友E:
都换了吧,这套办公太耗电,游戏又不行,鸡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换了吧,这套办公太耗电,游戏又不行,鸡肋啊

不玩游戏呀,只是看网页视频,看网页直播,网页听歌,网页淘宝,QQ,微信,看看图纸,用CHA341烧写个程序什么的。功耗吧,也还行,日常使用时主机8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脑够老,对了冷压钳多少钱的?网上几十块的钳子压线完全要不得。一直没有找到便宜好用的冷压钳。 ...

去年买了一堆压线钳,花了五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工具不错。风道还可以稍微优化下,建议机箱顶部的两个散热风扇安装位置,用透明胶布封掉靠后面的那个, ...

主机顶部我有个硬纸卡盖着呢

网友:
一个SSD,一个HDD,BIOS里硬盘是设啥模式的?CPU还是换个I5-2500,,反正也便宜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玩游戏呀,只是看网页视频,看网页直播,网页听歌,网页淘宝,QQ,微信,看看图纸,用CHA341烧写个程序 ...

不玩游戏装个独立显卡干嘛?核显完全够用啊

楼主:
效果还行呀,散热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玩游戏装个独立显卡干嘛?核显完全够用啊

看高清呀,装机当初就是i3-2100+HD6750,当初是4G内存,后买装的8G。那时候我还不懂,是朋友帮忙装机的,他玩游戏,装的就是这个配置,那我也让他帮忙组了一套同样的。显卡好像是600吧,也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