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个净水器净水机控制板控制器资料

楼主(2020-09-28):
这个净水器控制器的资料哪个坛友有,淘宝和1688找不到同款,里面有程序跳线,还有个漏水接口没焊插件,想加漏水保护,短接后没反应,没资料,来看看万能坛友有没有资料

网友A:
为什么要这一块板子的资料呢,找到淘宝上的公板的产品,跳线直接用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这一块板子的资料呢,找到淘宝上的公板的产品,跳线直接用就是了 ...

要花钱买,混论坛能不花钱就不花钱

网友B:
楼主买的净水机是啥牌子?我的沁园牌的质量十分差劲,在保修期内,热水器因烧坏而换过两次。现在只能将它“下岗”了。

网友:
确实好看,但不好找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的净水机是啥牌子?我的沁园牌的质量十分差劲,在保修期内,热水器因烧坏而换过两次。现在只能将它“ ...

淘宝上的,不是啥大牌子,感觉是通用壳。用的标准10寸芯。600G的膜,泵不是大牌,噪音稍大。

网友C:
咨询下 你这个线标的是多少 awg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咨询下 你这个线标的是多少 awg 的

没注意看,有粗有细。供电和水泵粗一点

网友:
木有接触过,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