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完结]88nv1120+QFG8PDM开不出来,来帮我看看

楼主(2020-09-28):
最初的时候勾选擦出全部开始,bad block那个地方是有86的,但是不知道多搞几次现在就不出坏块数,然后取消擦除全部的勾,开卡一直在坏块处提示cmd fail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瞎鸡儿开就开出来了,看来马牌的工具成功与否纯粹是偶然

网友A:
我也不懂,可能需要固件。我的颗粒是YNSICRM-064G都不知道是打磨谁家的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懂,可能需要固件。我的颗粒是YNSICRM-064G都不知道是打磨谁家的颗粒

看起来是闪迪的

网友:
我是短接左下角写有U3的文字附近的那个JP,结果没有出现硬件,换一个电脑也不出现硬件,我换另外一片JM60F主控的SSD硬盘可以出现硬件,不知道这个硬盘是哪里的问题,是不是那个8个引脚的U1芯片拆出来不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