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SSD硬盘认不到盘

楼主(2020-09-28):
SSD硬盘开卡提示 好像是闪存坏掉,但不知道是那个位置闪存有问题 怎么找到坏的闪存

网友:
INDILINX主控的ssd?
要是5年前还能帮你,现在爱莫能助,资料都不知道丢哪了...

网友:
我记得重新开卡会有提示,哪个坏块多。

楼主:
有提示几号闪存坏,但不清楚板上对应那个是

网友:
有一个颗粒存在虚焊吧,其他的颗粒的ID不一致,所以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