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惊现待安装的OTIS奥的斯自动扶梯,第一次见这东东的内部构造

楼主(2020-09-28):
路过一片工地,结果见到了这个钢铁怪兽,浓厚的工业气息:

走进一看,还没发现有什么玄机:

这不就是电动扶梯的梯级吗:

来个特写看看,原来我们每天都要踩的扶梯梯级脚下是悬空的:

这个是扶手带:

好大一堆:

这些蓝色的小轮子是每个梯级下面的滑轮:

下面还有一个大螺纹杆子:

这个,XXX保护装置,名字看不清:

看看侧面,感觉像接触开关:

看到反面标签,果不其然是接触开关,13 14是动断触点,21 22是动合触点:

支持滚轮:

这个大轮子是扶手带驱动轮:

旁边这个大齿轮是主驱动轮:

主驱动轮和电机输出轴之间通过链条连接(电机旁边还有个减速器,图片中的是减速器输出轴):

2个蓝色小东东应该是电磁测速传感器,通过齿轮靠近时电感量变化来感应齿轮动作:

中间铁盒子里面应该是减速器,减速后通过钢索传动感应齿轮速度:

扶手带轮和主驱动轮之间也通过链条连接:

各个电气组件的连接线束,线束下方可以看到有个油箱,存放润滑油的:

终于可以看到了它的心脏部分,也就是直流电机:

这是电机上的铭牌,2019年年底制造,转速53.45r/min,扭矩1450Nm:

电箱:

电箱铭牌:

这几个小刷子是给链条自动上油的:

这个东东,从标签上看,应该是个蓄能电磁铁?

网友A:
下面还有一个大螺纹杆子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油管的散热片。

网友:
头一次见大家伙。

网友B:
其实这东西很危险的,一旦出故障就会变成一台绞肉机,你躲都没法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东西很危险的,一旦出故障就会变成一台绞肉机,你躲都没法躲

难怪扶梯挡板上写着“这块位置已经被我们踩过了”

网友:
那个电磁铁上的energy-save 应该是节能的意思,不是蓄能。估计是停电抱闸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油管的散热片。

那是电梯主电机变频器的刹车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是电梯主电机变频器的刹车电阻。

刹车电阻的散热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刹车电阻的散热片?

工业输送带的电阻是这样的。

要是油管散热,怎么另一头是断头没油管? 很可能里面是电阻棒外面缠绕散热片,只有一头电线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业输送带的电阻是这样的。

要是油管散热,怎么另一头是断头没油管? 很可能里面是电阻棒外面缠绕散热片 ...

30年前我在一家食品加工厂做小工时,我的工作就是给管子套上这样亮晶晶的散热片。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给轴承输送润滑油用的。

网友E:
那个开关看着怎么这么 嗯 廉价的感觉。。。。

网友(2020-11-03):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东西很危险的,一旦出故障就会变成一台绞肉机,你躲都没法躲

好像“死神来了”中有一集就是这个镜头~

网友(2020-12-07):
梯级加热电阻,梯级塌陷开关两个光电是测速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个开关看着怎么这么 嗯 廉价的感觉。。。。

那是安全开关,要过安规认证很贵的。一般是红色的

网友(2021-03-12):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东西很危险的,一旦出故障就会变成一台绞肉机,你躲都没法躲

看到您的这句话

想起“死神来了”的一个镜头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是安全开关,要过安规认证很贵的。一般是红色的

现实版的绞肉机比影片更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给轴承输送润滑油用的。

密封轴承一般不用连续供油。
这个一般是端头滑动接地和轴承温度震动传感器。。。

网友:
这种安全级别很高的机械开关成本不低的,尤其是能通过安全标准认证的,要保持很多年不出问题是很不容易的,这种东西往往不会在美观上下很多功夫,外壳的作用就是提供保护支持,能很好的起到保护作用就够了,美观是次要的,甚至是不必要的,所以才会看上去很廉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怪扶梯挡板上写着“这块位置已经被我们踩过了”

当年带孩子的母亲被电梯吞噬的画面还历历在目,之后才出了这个“这块位置已经被我们踩过了”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