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海康录像机添加TP-LINK摄像头提示未认证设备(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20-09-28):
某工厂已经安装一套监控(TPLINK全家桶)。

由于工厂总部在A地需要远程监控,需要添加一台海康录像机(萤石云)回放、监控、观看。
先报价1700大洋,谈成。乡镇有点远。驱车前往。

给大家看看所用的是海康的7800系列录像机包装

三下五除二,赶到现场。改IP、添加摄像头。问题出现了''添加其他品牌TP-LINK摄像头提示未认证设备''

这怎么难得倒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呢?不用百度直接微信关注微信公众号输入问题即可解决。

添加好,调试好远程可以正常使用。
收拾好,回程。

大家关心的问题都可以问我。1T硬盘 285 录像机240 过路费来回60  8口千兆交换机80 +人工费300+油钱100
总成本1700-(285+240+60+80+300+100)=635
利润:635元

楼主:
嘿嘿 交流交流

网友:
赚的不多啊

楼主:
嘿嘿!!!现在有事情做就满足了

网友A:
是不是这样就二套录机了?还是原来没有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样就二套录机了?还是原来没有录机???

现在是两套录像机,一套海康一套TP.由于工厂总部在A地需要远程监控,需要添加一台海康录像机(萤石云)回放、监控、观看。

网友B:
楼主怎么解决的?是用户名密码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解决的?是用户名密码错误?

关注海康威视客服服务公众号

网友C:
tplink也可以远程的啊,也有pc端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plink也可以远程的啊,也有pc端软件

用Tp的他怎么收钱,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Tp的他怎么收钱,哈哈

用Tp的他怎么收钱,哈哈
最主要他们公司老总任性,指定海康。
能赚钱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E:
请教楼主, 你TPLINK摄像头接到这台海康的主机,     能用这台海康的主机, 直接本地录制和本地回放吗?

网友F:
录像机硬盘蓝盘和紫盘区别大吗,楼主一般情况下用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录像机硬盘蓝盘和紫盘区别大吗,楼主一般情况下用哪种

紫盘一般是为监控录像系统使用的硬盘,稳定性应该会更好,因此它应该比蓝盘要好一些。蓝盘是普通家用电脑硬盘。注意这种以颜色划分硬盘用途的方法,是西数特有的,其它品牌硬盘没有这个规矩。
建议用紫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 你TPLINK摄像头接到这台海康的主机,     能用这台海康的主机, 直接本地录制和本地回放吗? ...

可以的,添加摄像头的时候选ONVIF协议

网友G:
呼叫楼主,好康录像不知道机密码怎么搞  型号DS-7808NB-K1/C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呼叫楼主,好康录像不知道机密码怎么搞  型号DS-7808NB-K1/C

微信关注海康威视客服公众号,回复你的问题

网友(2020-11-02):
楼主有点黑啊,那么多个摄像头,只给装1T硬盘,录像录不了几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