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微软1349折叠鼠标编码器(Microsoft Arc Mouse 1349)

楼主(2020-09-28):
滚轮不灵了,编码器故障是这款鼠标的通病,拆开修理一下。

总共7颗螺丝

超声波清洗后的

网友A:
微软的硬件都渣的可以,我手里有个微软的蓝牙鼠标,没怎么用,中间滚轮也坏了

网友:
可以放进去给大家观看收钱了,足够老的老古董一个

网友:
这个老爱坏

网友B:
珍藏吧。我的微动坏了,配不到一样手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珍藏吧。我的微动坏了,配不到一样手感的

这种形式的微动这款配的手感确实还不错,力道较轻。不好找。其实只要回弹正常只是接触不良是可以拆开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形式的微动这款配的手感确实还不错,力道较轻。不好找。其实只要回弹正常只是接触不良是可以拆开修复 ...

我的是掉地上,把微动的上半部分摔掉了。没得修了,X宝上找了,有外观一样的,但手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软的硬件都渣的可以,我手里有个微软的蓝牙鼠标,没怎么用,中间滚轮也坏了 ...

我相反,一直用微软键鼠,很少坏的。最多的用了十几年

网友(2021-08-15):
引用 楼主:
这种形式的微动这款配的手感确实还不错,力道较轻。不好找。其实只要回弹正常只是接触不良是可以拆开修复 ...

同款中键滚动不灵敏,滞后,感觉我没楼主的动手能力啊,咋拆这块?五个针脚? 太小了,没那技术咋弄呀。。

网友:
我也有个同样毛病,没LZ这精神去搞,网上买个换掉就刚刚的!也不贵!